笔记本二月不用,开机不亮,脱光光了,会修的来看下(在高人指导下,已经修复)

楼主(2013-05-08):
                一个笔记本,几个月没有用了,昨天拿来用,开机不亮了,之前是好的,最近一段时间,经常下雨,估计是不是受潮

                 现在开机情况:电源指示灯亮,硬盘灯不亮,显示屏没有显示  硬盘转,cpu风扇不转,

                     拆开检查情况,没有明显损坏的地方,插拔过内存,cpu,

             请教,,,,,,,,,之前用是好的, 用的蛮爽,二个月不用,是不是受潮了,,懂的朋友来指点下,谢谢了

                           想自己搞好,不想送修,还在保

             经过论坛高手198536指导,拆出图片里红圈里的电容,就点亮,u后面的电容好的 之前拆了,后淘宝买了换上了

             原因分析:就是因为硬盘这个地方很热,所以这块电容容易失效,应该是这个型号电脑的设计有误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呵呵   这都能拆开。。。。厉害    就不怕静电二次损坏吗

网友A:
三星的?
我也有一台,不开机拿去修理,说是显卡虚焊,上邦订机收了我150Y搞定

网友B:
换条内存试试  (不是从新插拔  是找一条好用的)

网友:
不懂,等待高人,送修很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条内存试试  (不是从新插拔  是找一条好用的)

内存换了二个槽,都不行,,,,,cpu也试过了,,,,静电,不担心吧,我双脚离地拆的,,,,,,,,大侠,你估计是啥子原因啊,是不是显示屏里面有个微动开关啊,就那个没有拆开了,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
我也有一台,不开机拿去修理,说是显卡虚焊,上邦订机收了我150Y搞定

是的,你看就知道啊,哈哈,三星这个型号还可以,,,,,,,,,比我台式机还用的爽,,,,,,天天开15个小时,还爽的,就是现在开机不亮,就拆了的,

网友C:
试着外接显示器,看会显示吗?没有检测工具这能碰运气试,同事的IBM中午吃饭进入休眠就再没醒来,去修说主板坏了。

网友D:
放火上烤烤,接上电源,屏用手压住显示芯片,南桥看有没有亮,如果不是虚焊,就看启动电流了,你没工具怕是很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着外接显示器,看会显示吗?没有检测工具这能碰运气试,同事的IBM中午吃饭进入休眠就再没醒来,去修说主板 ...

对,是个好办法,谢谢 ,,,,,,,,不过现在开机cpu风扇都不转,,,,,,,,,就是硬盘转了,搞的有点麻烦了,

网友:
连硬盘灯都不亮,估计是主板有状况了,拿去交人检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火上烤烤,接上电源,屏用手压住显示芯片,南桥看有没有亮,如果不是虚焊,就看启动电流了,你没工具怕是 ...

谢谢了,晚上回去试试,只有垃圾万用表一个,,,,,,,,,,,,,昨天用电吹风,热风吹了下,还是不亮,就是硬盘转,cpu风扇不转的,,,,,,,内存,和cpu,都插拔试过了,就是显示屏没有拆开了,,,,,请教,显示屏里面是不是有个微动开关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存换了二个槽,都不行,,,,,cpu也试过了,,,,静电,不担心吧,我双脚离地拆的,,,,,,,,大 ...

显示器的开合传感器现在基本都是磁控 试着找找看 硬盘坏的可能性不大 就算坏了也能开机点亮    CPU风扇不转  点不亮屏  原因有很多  主板、内存、U、供电部分。。。。我是说从新找一个确定好用的内存条插上   不是叫你用原来的内存

网友E:
我曾经也出现过和楼主类似的情况,我的处理方法是,既然不行了,就不管它,再放他几个月,开机,正常,重新装了WIN7 32位后,现一直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的开合传感器现在基本都是磁控 试着找找看 硬盘坏的可能性不大 就算坏了也能开机点亮    CPU风扇不 ...

哥,谢谢回复,,,,,,,,这个笔记本就二个内存插口的,,,,,,,,,我换了另外一个插口还是照旧的,,,,,拆之前,我以为是是受潮,,,,主板上有露水的,现在拆开,除了灰,啥子露水都木有的,,,,晚上试试压下南桥,试试看,谢谢了,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也出现过和楼主类似的情况,我的处理方法是,既然不行了,就不管它,再放他几个月,开机,正常,重新 ...

谢谢,我也准备这样搞,,,,,,,,前二月,经常下雨,地板都结露水的,,,,,,,实在搞不好了,准备放阳台上阴干几天,看会自动好不

网友:
希望成功

网友B:
“主板上有露水的”凭这一点10有89是主板问题了  另外你没看懂我说的内存。。。。你朋友如果有2代内存你借来试试  内存坏了也不开机 点不亮屏  这是替换法  也因主板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有露水的”凭这一点10有89是主板问题了  另外你没看懂我说的内存。。。。你朋友如果有2代内存你借来 ...

电脑主板上没有露水的,几是灰,电脑放在包里,就放在地板上,这二月,经常落雨,地板上就结露水了,

哥,谢谢了,你说的办法,我不会,也没那内存的,,,,,,俺水平菜,别的不行,拆东西倒是有点在行,谢谢了,哥,你的办

法,是个办法的

网友:
主板上的电子没电了,太久不开BIOS电池放光电,也会出现这现象,如果没动过其他地方先换换电子吧!还有检查一下内存的金手指有没接触不良,这是最常见的故障!

网友F:
楼主,你这个问题,我上月也出现过,刚把它弄好,90%的原因是CPU背后的的滤波电容损坏,这种滤波电容损坏率很高,特别是NEC 的OE907系列,只要买4个2.5V330uf的钽电容更换掉就好了,用6.3V的也可以。红圈中就是这个电容位置。

网友G:
把红线里的东西换一换,方框里的从朋友机器上临时借用一下就行,圆的商店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晚上回去试试,只有垃圾万用表一个,,,,,,,,,,,,,昨天用电吹风,热风吹了下,还是不 ...

待机开关一般在c壳上(装键盘的那个面),有开关也是能看的到的。查查看有没有问题。压芯片最好下面垫实。别把板压断了

网友H:
那些所说的内存CPU有问题之类都是费话。要是这些有问题CPU风扇也绝对会转的!灯都不亮了。风扇都不转了。9成是主板有问题,你得装回去再外接显示器。如果能正常开机就高压条或显器线烧了自己上淘宝买就行,如果不能正常开机应该是主板有问题,想自己修比较难。

网友:
三星的要么不坏,要么突然暴毙,我的一个上网本的硬盘毫无征兆的挂了!硬盘板子坏了,找不到相同的板子,到现在资料都没拿出来,舍不得钱!郁闷的

网友:
楼主太不幸运了,我联想的,已经5,6年了,在实验室使用的,天天酸气潮气腐蚀,usb接口都生锈了,里面也到处生锈,前一阵停了几个月,开机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个问题,我上月也出现过,刚把它弄好,90%的原因是CPU背后的的滤波电容损坏,这种滤波电容损坏率 ...

谢谢,哥,,,,,,,,,,晚上,我用表打下,谢谢你的提示,,,,,你不说,那东西我也不知道是啥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红线里的东西换一换,方框里的从朋友机器上临时借用一下就行,圆的商店有卖

谢谢你的回复,朋友,,,那个电池我用表量了有1.55v的,内存二个通道我都擦了,内存的金手指也用抹布擦了下啊,,,,,,,,也没有显示的,,,,,,,,,谢谢指导,,,,,晚上我再搞搞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换了二个槽,都不行,,,,,cpu也试过了,,,,静电,不担心吧,我双脚离地拆的,,,,,,,,大 ...

双脚离地是防触电,防静电得接地良好。

网友:
能自己修就自己修,不行就卖掉再买新的,这是个原则。现在好多修理人员没道德,没坏也给你换件收钱,不换件没法向你要钱,记着必须得盯着,人走,东西也带上,不然就偷着给你换件,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地方服务性质的修理部人太坏,去了坦克车的东西他们不要外,啥都敢偷换,过后发现就是另一回事了,都知道明的你不能咋地他,打了他,赖上你。没辙。

网友:
用无水酒精, 牙刷沾着, 刷刷内存的插槽和内存的那个所谓金手指, 多数情况下可以解决问题。

随便找个化学品店, 都有那个分析纯的酒精,这东西用来修电脑很好使, 台式机的话,那个显示卡  STAT的硬盘接口, 都容易出问题, 一般也是刷刷就好了。

网友:
不懂维修的请不要乱教,我虽然是搞电脑维修,也不也乱说问题所在,楼主连对笔记本基本检测的PCI-E 1X 数显测试卡都没有,本本板检修从电源管理芯片检查开始,看着有没有3VSB 5VSB电压,再去看各部件的电压测试点有无电压

网友I:
楼主的是独显本,拆除散热器用电吹风加热显卡核心试试,大胆加温,那芯片多数是无铅锡珠,溶点超过两百度,主板受潮变形拉裂锡珠有这样的可能,再多帮不了你了,你的测试条件太少,在保最好是送保,保期内是免费的,你何苦呢,真是如我所猜提裂焊,一般返修点会为你更换备件主板以做修复,不会收得到你的钱

网友:
用擦金手指的橡皮擦下内存的金手指。找个接地的地方,像不锈钢楼梯在放下电,试试

网友:
可能是内存的问题。我上次笔记本出现的问题基本也是这样,用橡皮擦拭了一下内存,然后用电吹风吹了一会好了(用冷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换了二个槽,都不行,,,,,cpu也试过了,,,,静电,不担心吧,我双脚离地拆的,,,,,,,,大 ...

双脚离地就行了吗!事先也不问问就拆!静电不是这样防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是独显本,拆除散热器用电吹风加热显卡核心试试,大胆加温,那芯片多数是无铅锡珠,溶点超过两百度, ...

谢谢,我想自己搞下先,谢谢提示,,,,,,,,刚检查了那个元件,楼上说是胆电容,,,共有 10 个脚,上下各5个脚,下面5个脚和上面8脚都通,应该一个点,测得 1和6,2和7,4和9,5和10电阻无穷大,说明这个元件是坏的吗?

        请教,这个胆电容怎么那么多脚,正负极是哪里啊,谢谢

网友J:
开机有滴滴的报警声码?有就是内存的问题,不过内存出问题屏幕会出白英文字,根据描述,不是内存的问题。剩下就是主板和显示器了,主板没经历过,显示器主要是灯管和高压条容易坏,导致屏幕不亮,但启动风扇会转一下,根据这个现象,判断问题在主板,所以重点检查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开机有滴滴的报警声码?有就是内存的问题,不过内存出问题屏幕会出白英文字,根据描述,不是内存的问题。剩 ...

谢谢回复,开机啥子声音都木有,显示器不亮,硬盘灯不亮,硬盘转,cpu风扇不转,就这情况的,,,,,,,,估计是主板cpu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不是个法拉电容吗,我给你搜了下,说笔记本掉电就是他的事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电源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个问题,我上月也出现过,刚把它弄好,90%的原因是CPU背后的的滤波电容损坏,这种滤波电容损坏率 ...

谢谢,我想自己搞下先,谢谢提示,,,,,,,,刚检查了那个元件,楼上说是胆电容,,,共有 10 个脚,上下各5个脚,下面5个脚和上面8脚都通,应该一个点,测得 1和6,2和7,4和9,5和10电阻无穷大,说明这个元件是坏的吗?

        请教,这个胆电容怎么那么多脚,正负极是哪里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那些所说的内存CPU有问题之类都是费话。要是这些有问题CPU风扇也绝对会转的!灯都不亮了。风扇都不转了。9成 ...

果然高手  这句经典“灯都不亮了。风扇都不转了。9成是主板有问题,你得装回去再外接显示器。如果能正常开机就高压条或显器线烧了

风扇都不转了  如何开机点亮外接的显示器     能否给大家科普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果然高手  这句经典“灯都不亮了。风扇都不转了。9成是主板有问题,你得装回去再外接显示器。如果能正常开 ...

我前都先说9成是主板坏了。再说外接显示器只是个方案。什么叫如果啊,难道你不会中文,还是你的理解能力有问题。一进来看到楼主都说风扇不转还要叫人换内存试下的人就是无知,不要来不懂装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前都先说9成是主板坏了。再说外接显示器只是个方案。什么叫如果啊,难道你不会中文,还是你的理解能力有 ...

谢谢,回帖的朋友,,,,,,,,,都是玩,,,,,,,要说菜鸟,俺才真是个啊,,,,,,,,,,,都是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前都先说9成是主板坏了。再说外接显示器只是个方案。什么叫如果啊,难道你不会中文,还是你的理解能力有 ...

呵呵  正因为不懂才叫你给科普一下    本人不才  就知道个替换法   至于连U的风扇都不转(也许U没工作)还要再装回去再外接显示器的作法想学习一下才请教的  呵呵  别生气  都是玩 以后会有很多我不懂的问题会向你请教的

网友:
应该是bios放没电了~!换个电子试试吧~

网友:
楼主不是想修好,而是为了弄坏它好有个借口买台新的,好向家人交代!没半点电子知识,不安常规检修方法和步骤!胡乱傻搞一番!随便挑个原件就乱测量,不过玩嘛!不计较了,试试通电找条导线随便挑个元件短路一下,看看有什么神奇现象,向大家汇报汇报!

网友:
依我看 第一电池没电了 第二 内存金手指被氧化了用橡皮擦 二边擦一下 第三CPU 座有灰 拿出来擦和吹 第4 高压烧了 第五送修吧

网友K:
笔记本CPU风扇一般情况下是不转的,当CPU温度高到一定值时才会转的。现在你只要是测一下板上的电压有没有,或对不对,板上都标有电压值测试点的。我上次就修了一台笔记本是一个MOS管坏的,保修点要800块修,回来换个MOS管几块钱搞好了。

网友:
再查一查,电源适配器吧。我的 T60P 就是电源老化了。

网友:
风扇是主板智能温控,不管你CPU温度高不高。主板正常。开机时风扇100%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K:
笔记本CPU风扇一般情况下是不转的,当CPU温度高到一定值时才会转的。现在你只要是测一下板上的电压有 ...

你好,谢谢回复,大侠,目前笔记本还是  阳为  ,电源板有19v输出,量了几个胆电容,有5.1v的有0.866v的,那个u下面的大电容二端有电压0.998v,不知道正常不,电池电压不到1v,用二节干电池试也不行,现在把主板挂到通风的地方了,你看下一步搞哪里啊

网友:
楼主还是先查下开机按钮有没有3.3V 供电吧

网友L:
给你一个最快捷的方法硬盘 位置附近 有一个 C145 标记的电容。你把它拆掉。应该在 一张贴纸下面  在开机试试吧! 祝你好运。这是通病

黑色电阻下面 这个电容,焊掉他。这个电容应该是短路的!

黑色电阻下面 这个电容,焊掉他。这个电容应该是短路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回复,大侠,目前笔记本还是  阳为  ,电源板有19v输出,量了几个胆电容,有5.1v的有0.866v的, ...

U 的电压正常的。只是说明对地保护了。你就按我的方法吧这个电容弄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U 的电压正常的。只是说明对地保护了。你就按我的方法吧这个电容弄掉就可以了

谢谢回复,我也觉的u电压正常,楼上说那个法拉电容耐压2.5v,我实测0.998v,应该差不多,那个纸,我之前撕掉一个角,不整张撕掉的,就没有撕了,,,,,,,,,,,现在主板我晾晒起来了,晚上回去搞搞,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个问题,我上月也出现过,刚把它弄好,90%的原因是CPU背后的的滤波电容损坏,这种滤波电容损坏率 ...

对,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其他问题出现的概率很小.

网友:
WW五马分尸,这回更不亮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也觉的u电压正常,楼上说那个法拉电容耐压2.5v,我实测0.998v,应该差不多,那个纸,我之前撕 ...

大约90% 的可能是这个问题  你弄掉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约90% 的可能是这个问题  你弄掉试试吧!

谢谢你的关注,,,机器目前还是照旧,,,,,,我估计u后面的胆电容木有问题,,,,之前楼上有个朋友说,,,硬盘后面,黑色下面有电容对地,我撕开量了,,木有问题,,,,,,,等有空找朋友接个内存条来试试,,,,,谢谢回复,到时候啥子情况帖子会更新啊

网友:
内存拔掉 硬盘拔掉(挂着硬盘试主板 主板好了你的硬盘也快挂了)coms电池拔掉放电 开机 报警  内存有问题  无反应 电源芯片或桥虚焊 或者 应为太潮湿开机导致击穿

网友:
CPU电压是1.8V吧,所以电容耐压用2.5V是合适的,还有用指针表测试电压反应不够快。最好办法是测试电容正负极两端是不是短路了,如果是短路,必定是这个电容内部击穿。因为pdf文件不懂得上传,附上这个电容的资料图片,也给其他群友参考。

网友:
既然已经拆开了  就看看主板电容有没有鼓起的   有能力就上表测测   不开机和显示器好坏   没有关系    看样子像是潮湿的

网友:
昨天帮隔壁姐姐装点东西,她晚上回家就开不了机了,也是放了半年没开机的

网友:
估计是主板问题,送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给你一个最快捷的方法硬盘 位置附近 有一个 C145 标记的电容。你把它拆掉。应该在 一张贴纸下面  在开 ...

你好,谢谢你的指导  u后那个电容我拆鸟,硬盘后的那几个电容,我标记了的那3个  1  2  3号,3个是并联的,有时候量是通的,有时候木有通,上电测二端有2.998v的电压,你看是咋子问题啊,我有点晕,现在没有退路了,不能送保修了,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你先换上U 后的电容在说吧。一步步来

网友L:
首先是清理 焊盘上残留的 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L:
首先是清理 焊盘上残留的 焊锡

大侠,按照你说的办法已经修复了,现在用了半天了,早用你的办法就好了,,,,,,,,,

          我也不会暴力拆u后那个电容的,那个电容我焊上了,焊的很垃圾,,没有拍了,谢谢你了,不过换那电容,电压超过1v了

                上图说话,看点亮的样子,,我修了十几天,如果你不指导,估计是送修了,谢谢了,大侠

                 现在机器电池没有电,第一次开机要设置时间和日期的,以后再搞了,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楼主再详细说一下 到底是CPU背面的电容坏 还是3个小电容其中一个坏 看得我云里雾里 谢谢
顺便说一下 198536

网友:
到底是CPU背面的电容坏 还是3个小电容其中一个坏

网友:
这个是三星机的通病R467 P467 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只要拆掉那个硬盘位置的电容基本都能解决。大电容没这个容易坏,

网友:
真是厉害,我们论坛啥能人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