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华科尔RX601接收机电源插哪里?

楼主(2013-05-08):
请问高手:华科尔RX601接收机电源插哪里?

楼主:
貌似很简单。。。

网友:
从左往右
信号--正极--负极

昨天刚接过个RX701的线,记忆犹新

楼主:
哪个插座接电调(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插座接电调(电源)?

第三个,TH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THRO。

正确,高手!

楼主:
刚才问过华科尔售后的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