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选择充电器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3-05-08):
本人菜鸟,我想问:
1:如5300毫安的电池,厂家称最大可以5c充电。5c充电的话电流应该是35.5安吗? 一般在保护电池的情况下应该选择多少c充电?
2:大电流充电对电池有很大伤害吗?有人说微乎其微,有人说伤害很大。那为什么很多人还选用pl8,icharger之类的充电器呢?是不是需要快速充电时候才开大电流充电。还是分情况选择不同的充电电流?
3:pl8,icharger只能充相同容量的电池,我的电池很杂,新旧不同。有几块杂牌电池,没有商标容量想不起来了,如果插上同是充会出现怎样的后果?
谢谢!

楼主:
求教老师,要是大电流充电靠谱,果断入pl8.
第一个充电器是etti,一个一个充,虽然慢点但可靠。
第二个una6加保姆,本来是菜鸟,说明书写的又看不太懂。充电时碰运气,出现各种不确定,好几次有的电池4.2了,有的还是3.8.早上起来还得充。又打电话又qq群里请教。看到网上各种吐槽a6,不知道我的是不是也有故障,再弄两次不行就不用了。新手本就问题多多,冲个电快弄疯了。
求助老师们答疑解惑,谢谢!

网友:
问题一:
1.你算错了可以充电的电流因该是5300MAHX5C=26.5A!不急的话一般1C充电
2.伤不伤电池这是看电池的质量了!长时间大电流充电再好的电池也会对使用寿命有影响,不过可以忽略不计,就好比一个用300个循环一个用250个循环的区别!(前提是体制好的电池)用PL8 Icharger之类的大电流充电器一般都是用在外场充电上的!两三组电池轮着充,我个人是不急1C充电赶时间大电流充电。
3.所有串充的充电器都只能充相同S数的电池!不建议把不同容量不同C数的电池一起充,这样对电池的伤害很大,不同使用循环的电池也不行,想充不同容量S数的电池那就买双路充电器捞。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老师,要是大电流充电靠谱,果断入pl8.
第一个充电器是etti,一个一个充,虽然慢点但可靠。
第二个u ...

UNA6本来就是小作坊的生产模式,那说明书感觉就是那人小学没毕业

楼主:
感谢MIYO老师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