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舵机对中问题

楼主(2013-05-08):
本人玩四轴,
舵机
用的少,新上一
云台
,用三个舵机,一个5011用
遥控器
一上电自动对中了,有两个9克的上电后摇杆在中间,舵机在低位,摇杆打到最右舵机在中位,摇杆左打已经出界了,大侠模友,怎么办,先谢了。

网友A:
沙发~~先设置控,然后拔出摇杆重新插~

网友B:
先取下摇臂通电,舵机会自动回中,然后再将摇臂按照同一个位置装上,即是你需要的舵机中立点位置!

楼主:
问题解决,按楼上二位指点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