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米了,想上FPV。问下,用哪种摄像好。

楼主(2013-05-08):
看论坛里用山狗,,银狗什么的。。唉有其他的推荐吗。。。索尼摄像机,佳能什么的。。

网友:
体积小、色彩还原好、不掉帧的只有运动摄像机,运动摄像机里性价比最高的就是狗~央视都在用,没法挑……
当然你也可以用卡片,但是重量就……

网友A:
有米啦,那挂个单反上去

网友:
楼主也可以考虑这个台湾生产的400RMB的微型摄像机,带AV输出和TF卡模式的自录制功能,内部自带锂电池,不需要外部电源,
该摄像头拍摄的视频可以TF模式存储,同时输送到飞控传输回地面,这样可以避免柏通视频发射机在传输过程中对图像质量造成的破坏,满足fpv的要求.

1:内置充电管理集成电路,支持一边充电一边录像,完全不受时间限制录像时间。可以设置循环录像分段保存1个视频文件 安装汽车上做行车记录仪使用
2:具有PC摄像头功能,不需要驱动。可QQ视频使用。轻松享受网络生活,
3:支持插TF卡 最大可插32GB 保存时间 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参数 来决定具体保存时间长度
4:具备AV-OUT视频输出功能 。可以接显示屏直接观看 或者接录像机做普通监控摄像头使用
5:设置1280X720P . 808x480 .640x480录像分辨率
6:体积:5.5cmX3.5cmX1.5cm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0.142.P91OK2&id=17674585124

网友B:
预算够的话就直接黑狗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米啦,那挂个单反上去

单反太专业了。。买来也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算够的话就直接黑狗3吧

嗯。正让我朋友在新加坡帮我物色一台。听他说附近有好几家模型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