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好盈40A电调贴在飞机外侧,这电调的哪一面发热最多?朝外散热效果最好?

楼主(2013-05-08):
想把好盈40A电调贴在飞机外侧,这电调的哪一面发热最多?朝外散热效果最好?

网友:
这个问题也太。。。。你自己摸下,就知道散热片在哪了 别说摸了,看都知道了

网友:
商标这个面就是散热的

网友:
我知道你知道~

网友:
我知道你知道我不知道你知道…………

网友A:
果断换铂金,不用考虑散热的问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果断换铂金,不用考虑散热的问题

为啥铂金不考虑散热?发热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铂金不考虑散热?发热低?

铂金的发热量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