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V200D03的接收能用在250无副翼上?

楼主(2013-05-08):
华科尔V200D03的接收能用在250无副翼上?舵机也要反向吗?

网友:
顶上  楼下回答

网友:
沙发~~顶一个先再看内容

网友A:
現在不要搞這種無聊的東西了,浪費時間又浪費錢...
過來人的心得...

現在三軸有那麼多種選擇,何苦巴著華牌那種綁死死的三軸
這機二年前搞的,最後投入 k8 的懷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現在不要搞這種無聊的東西了,浪費時間又浪費錢...
過來人的心得...

用华三轴可以少颗接收其它沒什么优势,摆放位置灵活调整方便当属2702D,其它华牌3轴捆绑自家机型,用于其它机机需要颠倒位置,交换舵机位置或舵机改反向,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現在不要搞這種無聊的東西了,浪費時間又浪費錢...
過來人的心得...

漂亮机机,空机是嘛牌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現在不要搞這種無聊的東西了,浪費時間又浪費錢...
過來人的心得...

如果手头有富余的华的接收,改一下,还是相当不错的,也不复杂,只要装对了方式,不需要拆舵机改反向,不然那样确实麻烦,我只是更改了升降舵机的安装,换到另外一个侧板上,尾舵机改到另外一边安装就行了。
另外,我目前也用K8飞250,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不会调还是咋样,明显比用华的要灵活多了,但是我本身还是想求稳的,华的3轴上去确实非常稳,飞起来特别舒服。旋翼头机械调整也不必很严格,眼睛看看就行了,相当不错。但是如果用一个接收来飞两个飞机,拆来拆去容易把minijst头弄坏掉,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JJ,,好好看

感謝賞機,此機不是很好裝,但重量輕,好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华三轴可以少颗接收其它沒什么优势,摆放位置灵活调整方便当属2702D,其它华牌3轴捆绑自家机型,用于其 ...

我玩那時 27 系列的很貴...
搞 26XX 系的被那些修正方向,舵機動作方向搞得頭殼生煙後就不愛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漂亮机机,空机是嘛牌子的?

機身是台灣廠商信天翁(STO)出給 250 用的改裝套件,兩片式機身
輕,好看,但不好裝,機身空間窄,不好收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手头有富余的华的接收,改一下,还是相当不错的,也不复杂,只要装对了方式,不需要拆舵机改反向,不 ...

華牌接收在二年前算是極少數低價三軸的好選擇,我也玩過一陣子
但後來被那些修正方向,舵機動作方向搞得頭殼生煙後就不愛搞了
尤其它的調機實在很難搞,由於華牌的小三軸沒有所謂的設定模式,要搞中立點很難抓準
他們自家機子還好,但搞上 250 或 450 時就頭大到一個不行,現在三軸的選擇多了,不用巴著華牌也可以玩得很開心了吧?

至於 K8 搭 250 ,可以試著把風格調向機械化多點,敏捷度調低些,感度大約介於 250 與 450 的建議感度值之間
穩定度應該不會太差才是, K8 勝過華牌最多的應該是自旋優化這項,華牌自旋時機子通常會朝左飄走, K8 幾乎不太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機身是台灣廠商信天翁(STO)出給 250 用的改裝套件,兩片式機身
輕,好看,但不好裝,機身空間窄,不好收線

...

现在还有么?
国内能不能搞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么?
国内能不能搞得到?

我看他們家的網站上沒寫停產,但不知道還有沒有就是
機身與腳架是分別的兩個產品

网友:
当然可以用,但是要注意舵机安装方向,不一定要拆舵机改方向,试试换个方向或者位置安装也能达到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不要搞這種無聊的東西了,浪費時間又浪費錢...
過來人的心得...

喜欢这么绑电池,收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華牌接收在二年前算是極少數低價三軸的好選擇,我也玩過一陣子
但後來被那些修正方向,舵機動作方向搞得頭 ...

多谢,刚按这样设置了下,确实要稳很多,不知道是不是我十字盘的原因,还是会总是向左边一个方向飘,不知道是不是不平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刚按这样设置了下,确实要稳很多,不知道是不是我十字盘的原因,还是会总是向左边一个方向飘,不知 ...

小機子配重比較敏感,差一點就差很多
你可以試著讓 k8 做一次自動微調看看,應該可以再改善一些

网友:
唐大哥,能否站内你的qq号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