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10又有新涂装和新飞场

楼主(2013-05-08):
GWS的白板歼10,象真度很高,论坛上好看的涂装也很多,本人懒,只用了一种颜色,放出来晒晒,大家都用涵道,我用后推螺旋桨,配置为XXD2212 kv2200 ZTW黑皮20A电调,9g舵机5个,用2200毫安的电池全重850g左右吧,鸭翼全动,主翼用三角翼混控,鸭翼分别和同侧主翼混控,用了4组混控,这里感谢河马兄指导了下,此机已经飞了很多起落,比较好飞。在说下涂装,我是刷了2篇白乳胶,干了之后上的银色普通喷漆,这样不会腐蚀泡沫了。在说下这个飞场,是在大竹林,重庆啤酒旁边,跑道很长,周围算空旷,现在车很少,人很少。有附近的一起去飞吧。本人今天飞了2个电池,没人拍,上个飞场和飞机视频吧。可以治疗颈子疼哦!
今天又去飞了歼10,把视频补上,小朋友拍的,大家将就看!

楼主:
飞机的涂装!

网友:
沙发~~顶一个先再看内容

楼主:
刚才飞了2电,下雨了,草草收场回来,结果没一会就天晴了!郁闷啊!

网友A:
觉得电调偏小

网友B:
这么复杂的舵机控制,没飞过。能好飞吗?

网友C:
恭喜!
但视频看不到啊

网友D:
不用四个混控吧?  只需要三角翼混控就可以 。  每一侧的鸭翼与另一侧的副翼用Y线连接就可以阿。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J10你用的多少尺寸的螺旋桨?我买的是6寸的,不知道反扭力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电调偏小

XXD2212 kv 2200用5X4的桨电流我地面测试最大18A多一点而已,20A足够了。上天基本半油门多一点就能平飞,估计电流也不大。如果想暴力点的话用2217 kv2300 上6寸桨。用2200的电池也能平衡重心的,当然电调就得大点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复杂的舵机控制,没飞过。能好飞吗?

这个不复杂啊,我副翼舵量设置60%,升降65%,在分别设置下副翼和升降的曲线,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
但视频看不到啊

视频就拍了下飞场,和舵面操作,没有人帮拍,所以没有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J10你用的多少尺寸的螺旋桨?我买的是6寸的,不知道反扭力大不大。

6寸桨应该没什么反扭 ,这机翼展上70cm了,6寸桨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四个混控吧?  只需要三角翼混控就可以 。  每一侧的鸭翼与另一侧的副翼用Y线连接就可以阿。

对的,主翼是用的三角翼混控,为了不用Y线,少一些插接的地方就少些出问题的地方,鸭翼分别和主翼做混控,其实还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2组鸭翼还能放下一定角度,便于起飞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XXD2212 kv 2200用5X4的桨电流我地面测试最大18A多一点而已,20A足够了。上天基本半油门多一点就能平飞 ...

噢,5寸桨没问题。我用6030,要30A才行

网友F:
为什么没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没飞行视频、、

下次飞行补上。

网友E:
能不能在百度地图上面画一下飞场的位置,我也是重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在百度地图上面画一下飞场的位置,我也是重庆的

在渝北区恒山东路,你找到竹林公园了在往前面一点就到了哦,你是那里的,有空约起一起飞哦!

网友E:
这里能不能留QQ号码哟,我是江北的,我们一般在茶园飞,加起撒。我们有一个群,重庆固定翼飞行大队,你搜索这个 名字嘛,周六我们还在组织烧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能不能留QQ号码哟,我是江北的,我们一般在茶园飞,加起撒。我们有一个群,重庆固定翼飞行大队,你搜索 ...

站内PM下号码,是南坪那个茶园,还是江北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复杂啊,我副翼舵量设置60%,升降65%,在分别设置下副翼和升降的曲线,好飞。

等我有了这款机型,向你请教!

网友:
南岸的茶园,场地很好

网友:
开来你是450新手,第一次飞都是害怕炸鸡,只要飞起来了后面就不会害怕了,加油哦

楼主:
补上视频大家看看

楼主:
这机安装稍微复杂了点,不过像真度很高,好飞,不错。

网友:
期待灰机到了灰灰机

网友G:
LZ能推荐下你用的白乳胶吗,刚进了这部机,白乳胶没用过,不懂,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能推荐下你用的白乳胶吗,刚进了这部机,白乳胶没用过,不懂,先谢了

就是普通木工用的那种就可以了,直接刷。开始我稀释了下,感觉不行,后来用原浆直接刷的,刷了2篇,就用普通喷漆上色,不会腐蚀泡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