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升级V2后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05-08):
新人有3个小问题出现,望解答
1 遥控的中立点偏移跑位 大概30左右  四轴插电后 黄灯3下快闪 应该就是提示不在中立点  但是等2分钟后就自己自动好了  不知是不是DJI就这样设计的
2 油门飞的过程中会自己突然的加大油门  四轴快速上窜大概3 4米后恢复正常  大概每个起落都会有3 4次出现  难道NAZA有自动加油门的功能? 不管是V1还是升级后的V2都有这个现象。
3 NAZA在室内无风状态下调整好感度 可以平稳的飞行 很稳的  但是到了室外就不行了 抽 晃 抖 基本都有的  有时候幅度很大 很难控制平稳。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样都没翻下来炸鸡。室外风力2 3级左右 树枝微动。是不是NAZA太不抗风了? V1的能比V2强点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没有GPS的情况下。
还有感觉V2的起飞油门方式没V1手感好,但能接受吧

解决方法;1 中立点跑位不影响我的4种解锁  可以忽略 不影响飞行
              2 通过翻老帖子 看到很多荷藕类似的都是因为有香蕉头的原因  因为是新人所以用香蕉头  刚才所有焊死 问题2解决 没有油门上窜的情况了
             3   也是不用香蕉头 感度默认  室内比以前稳了  室外因为下雨没试

楼主:
   上图 沙发自己

网友:
怎么全是这个问题看见一大堆升级就出问题的~~~你们又成测试员了

网友A:
你好,麻烦将你的QQ私密给我, 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你的问题

网友:
我升级后感觉很好呀,没什么问题。只是快速下降还是会抖动,只是比一前好一点

楼主:
刚才有时间又看了一下V2的说明书   在系统通电5 秒内,请勿大幅度晃动飞行器,等待系统初始化。正常闪灯序列( )。
接下来,可能会有在4 下黄灯快闪( ),4 下黄灯快闪( )期间无法启动电机(飞行器进行预热)  说明我上面提到的插电后闪黄灯是在预热  不是不在中立点的提示

网友(2013-08-12):
引用 网友A:
你好,麻烦将你的QQ私密给我, 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你的问题

我小精灵也升级了3.16,也出现这些问题了,怎么办呢,起飞都不稳定了!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