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升级后无法自检

楼主(2013-05-08):
请问今天naza升级后上电黄灯间歇快闪!怎么回事?

网友A:
NAZA 预热的,你可以等待黄灯闪完,在飞行,这样会稳很多,可以感受一下,LZ。

网友B:
围观~目前还只M6阶段

楼主:
可我等了5分钟

网友C:
黄灯间歇快闪,应该是没有接收到遥控器信号吧!或者,姿态开关打到了“失控返航”。

网友D:
您好!请断电十分钟,冷启动,直接立即高级校准...

楼主:
请断电十分钟,冷启动,直接立即高级校准...
照做后启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