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动力问题。求前辈指点。

楼主(2013-05-08):
             xa 650v-4起飞重量2300g左右,用朗宇v2216,天行者20a,1047桨如何?或者有什么更好的配置。     求指点啊。

网友A:
用30A电调更稳当~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0A电调更稳当~建议

好的,谢谢。只是我手里有以前剩下的20a电调,不知用20a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只是我手里有以前剩下的20a电调,不知用20a会不会有危险?

20A带2216电机吃不饱~浪费动力了,电调会发热,满载有可能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A带2216电机吃不饱~浪费动力了,电调会发热,满载有可能会烧

学习了,谢谢。

网友B:
这个重量用2216电机配1047桨六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重量用2216电机配1047桨六轴合适。

那四轴该怎么配呢?求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四轴该怎么配呢?求教。

配个大点的电机(比如2814类低KV值的)和大点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个大点的电机(比如2814类低KV值的)和大点的桨

奥,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