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變安培(A)是多少 ?

楼主(2013-05-08):
請教您們
知道11.1V/14.8V是多少A ?電池插頭(公)要和電變插頭(母)第一時間插入時的安培(A)是多少 ??
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A:
问题不精确很难回答,假如你说的电变是电调的话,你给出了电压值,还需要知道负载所需的最大电流是多少,按照〉最大负载电流1.2倍至1.5倍来选电调就行了。比如说3S锂电(11.1V)下电机最大电流40安培的话选择60A的电调,注意有的电调是不支持〉4S(14.8V)以上电压的。

楼主:
抱歉啦…我說的不清楚,我是裝想防止火花裝置…電池是11.1V/14.8V…是要用75A還是150A

网友B:
没有人知道你要讲啥!

网友C:
用電錶量一下不就好了嗎 ,
LZ 是想防止電池插上時產生的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