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4S与6S动力飞行时间

楼主(2013-05-08):
同样重量情况下,4S 5000ma与6S 3300ma,哪个飞行时间长

网友A:
这种问题怎么回答哦,T_T该要的资料都没有。

网友B:
如果同样重量包括电池,那肯定是4S的时间长。

网友C:
6S飞行时间长,你问问飞直机的朋友就知道了

网友D:
看你用什么电机!KV大4S长!

网友E:
S数高,应该是电压高吧,电池容量应该是决定飞行时间长短的吧~

网友:
两个电池是W数差不多是一样的 看选的桨一样不一样了。

网友F:
应该是电池电压,电机和桨都要综合配好,达到最佳效率的时候,时间是最长的! 不是单独6S,4S的事情。无论是6S, 还是4S, 在电池储存能量一样的情况下,总体效率一样的时候,飞的时间都是一样的

网友G(2013-07-10):
两个电池的瓦容量基本相等,回答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如果电机KV、规格、桨尺寸的配置倾向于6S,则6S时间长;如果配置倾向于4S,则4S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