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田宫豹2双流波箱前进后退减速比的疑问=已经解决

楼主(2013-05-08):
发现个很奇怪的问题........田宫豹2的前进后退减速比是1:37左右........我自己算是37,看了bgfans网友的帖子,他自己的图,算出来也是1:37左右

我用的田宫27T电机,标准7.2V电压下空载是17000转,实际最高速度电压看了下老外的视频也只是7.44V,那么最高转速算上负载也就是17000上下.......那么按照减速比算下来,驱动轮每分钟转速是17000/37=460转左右,测了下驱动轮齿根部的直径是36.5MM,也就是0.0365米,那么周长就是0.0365*3.14=0.1146米左右,也就是转动一周就是前进0.1146米

OK,那么按照上面算出来的数据,我滴豹2最高速度1分钟能够行驶的距离就是:460*0.1146=52.716米,也就是每秒可以前进52.716/60=0.8786米,那么再换算下就是3.16KM/H,换算实车速度是50.15KM/H

以上都是理论的........先不管符不符合事实,先看完下面
===================
然后是实际的测速,我亲自在100米标准跑道上给豹2测速,100米全速跑完全程需要85秒,那么每秒前进的距离就是100/85=1.176米,换算下是4.23KM/H,换算实车速度是67.68KM/H
==================
这对比下,差距也太大了吧......67.68对比50.15,差距有35%了!
可以肯定实际测速的67.68肯定是真实的数据,50.15的理论值是错误的了,但是如果按照67.68的数据推算回去,那么电机的转速就要达到22781转每分钟,这.......这尼玛怎么可能啊!!!!!

所以我就很纳闷了,求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A:
我觉得算齿根圆的周长不一定对,接地的是履带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算齿根圆的周长不一定对,接地的是履带板

齿根圆周长也就是履带内侧面,也是直接与路轮最大直径挂钩的..........路轮最大直径是直接反应前进距离的,应该没有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算齿根圆的周长不一定对,接地的是履带板

不过仔细想想........觉得还是你的对==应该是计算挂胶外侧在驱动轮上的直径才对哦,我再算算

挂胶外侧在驱动轮上的直径卡尺测了下大概46.5MM,也就是0.0465米,直径就是0.146米左右,这样算下来,前进速度有4.03KM/H.....换算实车是64.5KM/H左右,与67.68KM/H差距不大,看来还真的是这样,多谢381兄解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仔细想想........觉得还是你的对==应该是计算挂胶外侧在驱动轮上的直径才对哦,我再算算

挂胶外侧 ...

就是

网友:
求CAD图 SW图。。 底盘 尤其是负重轮臂摆出轴那块的。。

网友:
这个问题 真深奥。。。

网友A:
还有一个,电池满电8.4伏,所以输出应该略大于46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电池满电8.4伏,所以输出应该略大于460转。

我看了老外的一个视频,他的电池是满电的,实时测量供给电机的电压最大只达到7.44V,估计是DMD限制
http://www.youtube.com/user/dodoslovensko/videos

网友:
楼主威武,把田豹研究了个底朝天了,记得之前没有谁这样测试过吧,这可是第一手数据,珍贵呀。

网友:
以LZ的精神,不把豹2玩好真觉得不好意思呢。

网友B:
履带厚度×2+36.5=有效直径。

您百密一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履带厚度×2+36.5=有效直径。

您百密一疏啊。

我是直接把履带包裹住驱动轮成一个半圆,然后游标卡尺卡履带外侧缘的,反正八九不离十,都差不多了呵呵

网友:
哈哈,百密一疏

网友:
专业,术业有专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