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装机&修补~小小心得

楼主(2013-05-08):
前天桃树寄了一套配件,昨天测试完dfc早上就开工组装,两个脚架前柱都断了~老方法m2尼龙螺丝+螺母、其中一个断柱在机身柱内~1mm钻入夹出来,脚架断了一支用502粘下再用热缩管再点502锁好的螺丝再点502,前后用铣刀修平就可以用了,下面的螺丝头有点突出来但不影响,用b牌300电池有点紧

装m5电机讯号线用704固定,故意绕一下防扯到,电调mos朝上好散热、走线考虑到以后换电机时要从背面焊,要好翻开还有刷程接口空间,固定方式之前用双面胶但久了又发热~脱胶,换电机时背面焊线这次先用双面胶垫高弄平一点,再用魔术母子胶~好拆开固定。

另外主板的电源线也是重焊上去的,没注意到先上了704,结果接电池才发现不行(第一张),切开704重新固定(第三张)

后来装大齿时才发现~小齿忘了装只好拆下来,因为我也是用m5知道小齿一定要装到接近底部,只装平电机轴的话大齿只咬到一半,但是打平后要再打靠近底部很麻烦,今天又另一种方法,用一个m2螺母刚好够电机轴穿过,外面又顶住小齿,下面垫个硬物对准后上面敲下去。

最后提一下舵机的一个怪问题,原本桃树的舵机有一个是断线的,我接好后测试正常,装机后发现一上电就往下不动,换上我的旧舵机又正常......tmd我的rp没这么差吧,只好活马当死马医拆开碳膜看下~~正常,最后发现是金属刷子,它原本应该是^字型,一看巳经变一字型用尖夹了弄回^字型装回去~~正常。

以上就是今天装机的小小心得,希望对其他人有些帮助。
最后一张是75元的金属浆夹、中联、十字、固定环,刚发现它的十字上盘是设计四个球头孔~~~改天若是改四浆应该用的到。

网友:
这个脚架的办法好,我的NCPX 也是这里断了

网友:
原装脚架,不容易见到了啊

网友A:
顶一下,也准备重新焊接,原先电调和电机用插头链接,但总感觉不爽。

网友B:
米人,给我做个机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也准备重新焊接,原先电调和电机用插头链接,但总感觉不爽。

还是改直焊的好,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人,给我做个机身吧~~~~~~

呵呵~你有mh机身的话,我有侧板提供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有mh机身的话,我有侧板提供

啥都木有,哈哈哈

网友:
高级配置诶!就差尾无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改直焊的好,减重

据说不光是减重,对性能也有影响,不知道是否如此

网友C:
MCPX机身能用NCPX主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PX机身能用NCPX主板不?

你量下ncpx主板的螺丝孔距是多少,mcpx我记得是3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量下ncpx主板的螺丝孔距是多少,mcpx我记得是30mm

NCPX主板螺丝孔间距14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量下ncpx主板的螺丝孔距是多少,mcpx我记得是30mm

不可以,好像mcpx螺丝是横着排列的,ncpx是竖着排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好像mcpx螺丝是横着排列的,ncpx是竖着排列的

呵呵~那应该不难改

网友:
给飞鸿兄看看我最近恶搞的悬浮式电调
纯属恶搞,好孩子请不要学

取2段很短的#20AWG,灌满锡,焊上电调主板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编程插口,电机焊点两不误,缺点是如果线软了会乱摆

主板螺丝有些干涉,需要把电调拨开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