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俄版调参问题

楼主(2013-05-08):
请教A1,A2接上输出红箭头所示输出,是啥原因?

网友A:
V3板子就是这样。想控制俯仰要从芯片328p的第23脚焊线出来接到接收机上。

网友:
嘿嘿!
板凳也是我的。。。

网友A:
地板。。。
LZ不会截图吗?还用相机拍。。。
不会屏幕截图,也该会QQ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板。。。
LZ不会截图吗?还用相机拍。。。
不会屏幕截图,也该会QQ截图吧?

谢谢你提醒,之前就是没用心学,现在会在电脑上截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板子就是这样。想控制俯仰要从芯片328p的第23脚焊线出来接到接收机上。

谢谢!我试试;横滚俄版固件可行;能不能把俯仰和横滚端口换接到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横滚俄版固件可行;能不能把俯仰和横滚端口换接到电机?

行是行,但是这样不好,这样的话俯仰转到90°就会抖。

楼主:
芯片328p的第23脚焊线已成功,调试没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