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不懂一直用 LiPo CHARGE 冲电,对电池影响大吗?

楼主(2013-05-08):
刚开始不懂一直用 LiPo CHARGE 冲电,对电池影响大吗?

网友:
有影响,不是平衡充电

网友A:
如果是新电池,每片电池内阻接近,没什么影响。以后改成平衡充就行了(充的时候可以看看每片的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电池,每片电池内阻接近,没什么影响。以后改成平衡充就行了(充的时候可以看看每片的压差)!

还好,放心了。以前没注意看,还有另外的选项。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