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机械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了,大侠们知道我电脑里的散热器是什么工艺制造的么???

楼主(2013-05-08):
电脑闹罢工,迫不得已拆开清灰。。。

以前从来不关心散热器是怎么做的。。。

现在接触机械后。。看问题角度变了。。。

发现这个散热器有点看不懂。。。

是一整块铝,中间没有镶嵌和连接,,整个就像一个树根须结构。。。

是整体的!

重量大约一斤半吧。。。

难道是压铸的??

网友A:
铝型材,鉴定完毕。
另外楼主女儿真水啊,哈哈哈哈

网友B:
大部分是铝型材挤压成型的,和你家的铝合金门窗差不多,然后再机加工,你看这些东西的不同高度上的剖面都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挤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鉴定完毕。
另外楼主女儿真水啊,哈哈哈哈

哈哈,看样子确实是这样。。

女儿是个破坏王,目前是最害人的时候。。

网友C:
要是浇筑了,那成本就很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是铝型材挤压成型的,和你家的铝合金门窗差不多,然后再机加工,你看这些东西的不同高度上的剖面都是 ...

哈哈,,看样子是一根非常长的挤压型材,,切成一段一段的。。。然后加工了就是散热器了。。

不过用料还不错。。卖铝也应该值得20大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浇筑了,那成本就很贵了、

感觉挤压后车削有些麻烦。。因为叶片末端比较薄。。。会让刀啊。。。

网友D:
型材我也认为是型材,只是后来的碗型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希望回答的朋友考虑下工件刚度和合理的加工工艺方法,因为我也纳闷,谢谢。

网友:
3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型材我也认为是型材,只是后来的碗型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希望回答的朋友考虑下工件刚度和合理的加工工艺方法 ...

我也觉得用型材直接上车或者铣,,,末端片片会让刀。。不会有这么规整。。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先车,然后再线切割?

网友B:
我猜是卡在一个模具里面进行加工的,模具和挤压的模具轮廓差不多,这样就不怎么让刀了,你可以仔细看看剖面是否有刀痕

网友:
这玩意批量这么大,肯定车出来的,车下来的铝直接回厂换型材,没什么损失的。专门夹具防止变形就成了。做单件肯定不划算,做夹具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卡在一个模具里面进行加工的,模具和挤压的模具轮廓差不多,这样就不怎么让刀了,你可以仔细看看剖面 ...

有比较稀的痕迹。。像是铣刀走过。。哈哈。。看最后一张图。。

估计你的说法最接近真实的了。。。有模具卡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比较稀的痕迹。。像是铣刀走过。。哈哈。。看最后一张图。。

估计你的说法最接近真实的了。。。有 ...

一语点醒梦中人,应该的用专用夹具的,谢谢
有可能是旋风工艺

网友:
铝型材,机加工的时候现在一面塞入一个东西,刚好嵌到缝隙里面,然后加工就不会让刀了,应该可以吧。另一面同理,只要需要两个,加工这面的就赛对面的。本人不是做这一行的。

网友:
应该是 浇筑的

网友:
我就在铝加工企业工作  也看到过类似的东西加工过程  这个散热器是铝型材切成一段一段的  然后在加工中心加工而成

网友:
铝型材,芯子是过盈配合压进去的。有的用紫铜芯,效果更好价格更高。

网友:
将 铝型材锯成小段,然后用铣床加工

网友F:
看你的散热都是自己买的。怎么不选个热管的呢。这种散热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散热都是自己买的。怎么不选个热管的呢。这种散热一般

这玩意是TT的凤梨,,当时要一百多吧。。

效果还行,这个天气一直维持20度,我配置低,图好看而已,,

网友:
挤压铝型材,切割成段,车床加工,这两年很多人买几万块的数控车床来加工叶片铝,电脑LED用量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型材我也认为是型材,只是后来的碗型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希望回答的朋友考虑下工件刚度和合理的加工工艺方法 ...

大批量加工肯定会有专用的治工具 可能这个夹具的固定和定位就是利用的这些散热槽

网友:
批量使用的东西,应该是型材,伞型应该是车出的。

网友G:
铜的是不是比铝的散热情况更好?楼主,你小女长的真是太水灵了,掐一下都冒水。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铜的是不是比铝的散热情况更好?楼主,你小女长的真是太水灵了,掐一下都冒水。

铜肯定比铝好捏。。

但是成本高,重量大。。。

这个体积的铜,故意要把主板压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鉴定完毕。
另外楼主女儿真水啊,哈哈哈哈

你的眼神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先车,然后再线切割?

大哥,这么个散热器,你线切割,那就是天价散热器、

网友:
挤压铝型材 以前有做过 我们都管这样的型材叫太阳花

网友H:
引用 楼主:
铜肯定比铝好捏。。

但是成本高,重量大。。。

他的意思是中间那个实心的圆的是紫铜而已,外面一样是铝合金,紫铜能迅速的吧CPU的热传到散热片上,我的破机都是紫铜和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他的意思是中间那个实心的圆的是紫铜而已,外面一样是铝合金,紫铜能迅速的吧CPU的热传到散热片上,我的破 ...

o...

那种铜芯的却是很常见。。

不过我这个貌似不是插的芯子,,而是整体的,,以前看产品介绍里面也说是整体,没有导热瓶颈。。

网友:
引用 楼主:
o...

那种铜芯的却是很常见。。

是压铸机高压冲出来的,一次成型,铝会融化成液体 直接冲进模具里 这种加工速度是最快的 最节省能源和 材料的, 很多精密的铝制品都有这么做的 包括价值五六百的手表外壳, 鉴定完毕 哈哈

网友:
挤压型材,再车加工,加工时在每个叶片之间插入垫片,就不会震了。

网友I:
挤压型材,型材的叶片缝里可以先填充材料,机加工后去除

网友J:
如果是铜的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