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调的白线掉了 好像没有焊的地方啊

楼主(2013-05-08):
不小心拉掉了  唉

网友A:
直接焊道这个贴片电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道这个贴片电容上

为什么播放音乐后就不响了?  打油门也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道这个贴片电容上

我觉得不对是4层板应该直接过一个电阻再到芯片

网友:
具体应该用万用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对是4层板应该直接过一个电阻再到芯片

帮我看看吧  这个是30A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吧  这个是30A电调

LZ要寄给我看看  因为这个30A没用过    应该很便宜吧 BEC才两个78L05并的

网友:
白线头下面不是原来的焊点吗?

网友C:
那焊盤整個都掉了嗎? 如果還有銅就直接焊回去,如果沒有銅就直接焊到電容上,那焊盤有線路到那by pass的電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焊盤整個都掉了嗎? 如果還有銅就直接焊回去,如果沒有銅就直接焊到電容上,那焊盤有線路到那by pass的電容上 ...

帮我看看 焊哪里啊?

网友:
掉的是信号线,相当于未接接收机

脱落焊点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单片机 32脚

可以适当钻开焊点脱落的地方
焊接到下一层板子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 焊哪里啊?

看起來有銅還有點錫,用刀片刮一下,應該可以焊上去.不要焊到電容那裡.

网友:
有点小难呀!

网友:
找到对应的单片机的脚位用飞线吧

网友:
放大了才看到电容连得是红线,原处还有引线,镀锡再焊白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 焊哪里啊?

这是个信号线应该接在芯片上的,旁边的电容是个电源滤波电容。应该是32脚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815289409/QQ/WinTemp/RichOle/T8EQ2XI%7BWL8P%25W%25ZQ1B7665.jpg

网友:
沙发 是正解啊

网友: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是4层板就有点难弄了,但应该还是能弄好的,LZ加油吧,胆子放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