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哥前輩關於FUTABA 18MZ與Futaba R7008SB 如何對頻

楼主(2013-05-08):
請問各位大哥前輩關於FUTABA 18MZ與Futaba R7008SB應該如何對頻小弟入手一台˙又多買了另一個 R7008SB現在不知道該如何對頻˙˙麻煩知道的前輩與大哥告知小弟謝謝感激˙˙˙

网友A:
14SG里面R7008SB的对频方法是这样的:进入遥控器的link菜单。里面有个Link的菜单。在里面按照说明书的类型将接收机类型设置成single,模式射成FASSTest,然后到下面点击link按键,然后遥控器上会显示:link..... 这样的进行中字样
这时候给接收机通电,接收机就与遥控器对上频了,这时候你会看到遥控器上也出现了这个R7008SB接收机的序列号了。注意,是在遥控器上link操作了之后,才给接收机通电。这样才能link成功。不需要去捅接收机上的那个按钮。。。。

以上是14SG的对频方法,也许18MZ可以参考一下。不过我觉得你稍微看看说明书上就应该写的很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里面R7008SB的对频方法是这样的:进入遥控器的link菜单。里面有个Link的菜单。在里面按照说明书的类型将 ...

謝謝大哥˙前輩˙˙我試試感謝

网友:
这才是有钱人啊  FUTABA 18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里面R7008SB的对频方法是这样的:进入遥控器的link菜单。里面有个Link的菜单。在里面按照说明书的类型将 ...

謝謝前輩大哥我已搞定感謝你

网友(2013-11-17):
有用,备查,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