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空调压缩机做了 空压机

楼主(2013-05-08):
这两天到旧货市场买了一个旧 空调压缩机~2匹  输入功率1370瓦 制冷功率3000多瓦。  通电后,明显电灯会暗一下,估计功率还是选大了。但是有一点好处,上气速度就是快~不到2分钟,气罐就冲到0.6MPA了(压力开关设置的 0.6MPA)。储气瓶,是买的R22的雪种瓶,容量大概是20L的样子。问过卖家,这种瓶子上到20MPA都没有问题。30MPA是安全气压。。

现在遇到一个小问题。 充气过程中会出现尖锐的 啸叫声音 请问这声音是哪里没有弄对呢? 听着挺吓人的。感觉瓶子要爆似的。

网友:
上个图看看!
要不你分开气瓶光压缩机打打看有没有声音!

网友:
你都吓人了,我也冒冷汗了

网友:
卖家如果对你说那种瓶子能上20MP甚至30那是害你,,不负责任,,,一般上高压的瓶子都会做成细长的形状,,不会做怎么大直径的圆柱

网友:
那个瓶不灵的,快换个厚的吧。

网友:
夏天最热的时候,R22静态,就是装在瓶内的压力20公斤左右。做储气瓶压力加到10公斤是没有问题。但是要仔细检查瓶的外观和质量是否合格。

网友:
20MP是胡说。20公斤是2MP左右

网友A:
压力没有那么高,我说的是r22的罐。0.6mp应该是安全的,上到20---到30mp是什么概念,不过这压缩机上不了那么高的,要能上这么高。嘿嘿,会抢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力没有那么高,我说的是r22的罐。0.6mp应该是安全的,上到20---到30mp是什么概念,不过这压缩机上不了那么 ...

要抢也就中华那一帮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抢也就中华那一帮人,,

嘿嘿,我说错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提醒~~ 是我弄错了~ 应该是2MPA   20公斤压力~ 我给记混淆了。

现在情况是,压缩机没有声音,我没有连接气罐的时候,气呼呼的往外吹,也没有声音。   冲压到压力表4那个位置 应该是 4公斤时候吧? 开始有声音的。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 冲到6公斤是没有问题的。我已经充过了。 刚开始玩,都没有往8公斤充气。就是先试一下。
这个声音是哪里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力没有那么高,我说的是r22的罐。0.6mp应该是安全的,上到20---到30mp是什么概念,不过这压缩机上不了那么 ...

22MP都是两百多公斤的压力了,都超过普通液压用压力了,楼主确定没被卖家忽悠或是忘打小数点还是真的买到超高品质气罐?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朋友对我的安全着想,请各位 同志 看重点.......重点不是看 瓶子受压力多少。 因为我只用0.6mpa的压力顶多0.8mpa 。 哪怕瓶子买到220MPA我也用不到啊~

关键问题是,声音.....

啸叫的声音很大,如果啸叫声音去除不了,就发挥不了空调压缩机静音的特甜了。~~  再就是,停止充气了, 用吹尘吹气,为什么储气瓶,也会有一点点类似于回音的声音呢?

网友:
要是气罐里的声音,那应该是气流声,一般加氟时也有这种声音的,

网友A:
解决的办法,一般是吧阀门开大,声音就没有了。

网友:
声音是那种震动,并带点啸叫声,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朋友对我的安全着想,请各位 同志 看重点.......重点不是看 瓶子受压力多少。 因为我只用0.6 ...

可能就是气罐气嘴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的办法,一般是吧阀门开大,声音就没有了。

请问是充气时的 进气阀门吗? 买的单向阀,好像就是固定的大小了。 卖单向阀的老板说 是4分管接头。

尖锐的啸叫声一般不是 各个管口接的不严造成的吧?

出气阀门,就是用的 8mm管 。那个出气时的 回音声音倒是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抢也就中华那一帮人,,

想不到这也有人混中华的

网友:
是罐上的单相阀。我没有给罐里打过气,我一般都是加氟,在压力大时,阀门开的小出现过,罐震动有声音,打气还没有试过。我的罐倒是不少,压缩机也有,有时间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