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机求帮助

楼主(2013-05-08):
想入手450无副翼 以前只练过模拟器 不知道飞越的机子还是非耐的机子更适合新手 炸鸡成本低一点 精度相对高一点 求指教啊

网友:
个人觉得固朗的450BD    PNP很适合新手!最新版的带EBAR  V2   配件也不贵

网友:
毫无疑问飞越吧。你同样搜索下淘宝哪儿个多就知道了~不过听说飞越螺丝得换噢,哈

网友:
先上个v922之类吧 用高频头配好控 然后悬停航线基本翻过关再450~不然玩不起~

网友:
富丽貌似有一款450 Sport  FBL

网友:
米少飞越,米多亚拓,省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
LZ 当心,欢迎如坑

网友:
坑里好多鱼!

网友:
欢迎入坑

网友A:
空机600左右的就差不多了,自己装机,弄懂飞机原理,然后调机,先静态调,练模拟,感觉你能悬停,安全降落,最起码也要练到对尾悬停后在小方面动态观察调机,至于你想一步到位买贵飞机那也是炸,什么精度啊新手没必要去太过追求完美,也没有完美的东西,如果你真成高手了,自己升级个别重要配件也就行了,新手遇到的问题越多越好,只要你有耐心,对于新手,我个人觉得是先买台不贵的机,自己装, 遇到问题就潜水,当然有玩这方面的高手更好,边练模拟,我相信只要你能遇到的问题潜水都能解决,千万不要买到手飞,因为到手了你也飞不起来,飞起来你不能安全降落!而且也危险,我就是这样子摸着石头过河的,没有师傅,没有人指导,全是潜水,潜了一年,(潜水这一年,我发现这里有太多热心的高手了,所以我从来不担心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一年中,上半年没飞过,(当然不是职业,只是有空时弄弄)就一台机,装了拆,拆了装,因为刚接触肯定会装错的)只到我觉得我自己飞起来有点自信时我才敢跑到有人飞的地方飞,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机600左右的就差不多了,自己装机,弄懂飞机原理,然后调机,先静态调,练模拟,感觉你能悬停,安全降落, ...

顶起~都是真知灼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