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关控返航的疑问

楼主(2013-05-08):
我的精灵才买没几天,但所有的功能基本都试过了,还不错,也挂载过卡片机盲拍过,很稳。但关控返航还没试过。晚饭后下楼飞了一会精灵,突然心血来潮,试下关控返航,别说还真乖乖地自己回到头顶上来了,在悬停的时候开控切姿态要接管,但遥控器报警(油门在中位),无法接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自己慢慢地落下来,因降落地点不平前翻,不过没什么损失。在这我想请教一下,在关控返航的时候怎样才能接管,不然太危险了

今天没敢出去再试,但连接电脑在调参软件里查看了一下,关控后会进入失控保护,油门在中位开控的时候,控报警无法接管,油门放最低开控可以接管,但这有一个问题,如果油门在最低开控接管的时候,油门没上去的瞬间难道不会捽下来吗?请大疆的人和各位明白的朋友解答下,谢谢了。不弄明白心里没底。

另外看下我挂载卡片机的方法,毫无果冻。因卡片机是1080的高清摄像,文件太大,不会编缉就不上视频了。

楼主:
没有升级

楼主:
失控返航试过,不关控没问题。

网友A:
可以一键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键返航

我的问题是可以返航,但关控再开控无法控管,切姿态也没用。

网友B:
您好,开控后三档开关切换一次姿态或者手动,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开控后三档开关切换一次姿态或者手动,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试过接 管好多次,均靠失败,我也是精灵,切换到姿态也试过几次,都不行,是否精灵不能接管??
另外楼主在看它自动下降时,如果发现落点不平可以用手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开控后三档开关切换一次姿态或者手动,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说明书我都能背下来了,我就是开控后切了中间的恣态无法接管,又切到下面的还是无反应。控的油门在中位有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试过接 管好多次,均靠失败,我也是精灵,切换到姿态也试过几次,都不行,是否精灵不 ...

谢谢提醒

楼主:
今天没敢出去再试,但连接电脑在调参软件里查看了一下,关控后会进入失控保护,油门在中位开控的时候,控报警无法接管,油门放最低开控可以接管,但这有一个问题,如果油门在最低开控接管的时候,油门没上去的瞬间难道不会捽下来吗?请大疆的人和各位明白的朋友解答下,谢谢了。不弄明白心里没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好,开控后三档开关切换一次姿态或者手动,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这个只是在你们实验试里是这样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很多情况下切姿态或手动,还是没办法夺回控制权的。包括NAZA-M也有这个问题,我因此炸了几次了。一次几乎飞丢,建议你们大疆公司仔细测试你们的产品以及固件,不要一出事就说是用户的问题,你可以看兔子飞控现在就很重视用户发生的问题,不断的改进,而你们大疆永远只有用户的错,“你们永远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是在你们实验试里是这样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很多情况下切姿态或手动,还是没办法夺回控制权 ...

您好!您的问题我已知悉,请加我QQ:2355602804 。

网友:
您好,开控后三档开关切换一次姿态或者手动,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我也是多次测试关控返航,切换姿态或手动,无法接管控制,我今天中午还试了一把,当时飞机因干扰或气流越飞越远,我已判断不了头尾,最后成一个小点,眼看就要飞丢,没办法,只好关按,等待自动回航,好在GPS还起作用,二分钟后飞机飞回头顶,让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此时无论怎么切换姿态还是手动,都没法接管控制权,没门不在中位也叫个不停,只好让它自由下降,因下降位置不平有水,我只好在一人多高时强行用手接降落。说明书我也看过多次,是哪里出错了啊?

网友E:
夺回控制权的方法:
1,把油门退到最低位置
2,开遥控电源
3,在gps和姿态模式下快速切换2个次(2个来回)
4,成功
--------------------
油门拉到底也不会成自由落体的,事不过降落速度很快,当加速度太快而且电力不足时,很难推油门回到悬停位置,个人实验建议不要让油门在最低位超过10秒。
要快速下落这样操作:油门最低8秒,推油门到悬停,继续油门最低8秒,推油门到悬停,经过几次,高度可以降落到很低很低的位置了。

网友:
这回替大疆说说话,说明书真没错,只是是精灵的说明书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夺回控制权的方法:
1,把油门退到最低位置
2,开遥控电源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不管对不对我会试一下的,大不了报废换别的。另外鄙视下大疆竟然没人正面解释下。

网友:
再关注!大疆技术:你是希望我们都加你QQ问你吗?你怎么就不能在帖子里说明一下情况呢?

网友D:
大疆害怕一切正面问题,如果这个的确是模友犯的错误,大疆你完全可以在论坛上正面回答,让大家引以为戒

楼主:
今天又出去试了两次,第一次关控回头顶油门中位开控,控报警,切中间姿态,不行,再切下面的姿态还不行,自己落下来了。第二次飞远关控,到头顶油门到底开控,还没切姿态呢,四桨全停,头朝下二十米自由落体,落地的瞬间推了一下油,翻不过来了,一桨垂直落地弹了下,桨的弹性不错救了精灵一命。检查了下只损失了一只桨,精灵的抗捽性值得肯定(也许是落地恣式比较巧)。看来精灵是不能关控返航的。遥控信号丢失是可以返航,也可以接管地,因为不用关控切姿态可以接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出去试了两次,第一次关控回头顶油门中位开控,控报警,切中间姿态,不行,再切下面的姿态还不行,自 ...

關控,精灵到頭頂 油門到底 注意先切到姿態模式 再來開控 開空後3秒 油門立刻推到50% 這樣就 OK了

网友:
关于失控返航后接管是不是可以这样测试:把遥控器的三档开关设置成“GPS”-“姿态”-“失控保护”,待飞机飞远后,把三档开关拨到“失控保护”,待飞机飞到头顶,开关切换到“姿态”,这样不用关控,不知这样理论上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疆害怕一切正面问题,如果这个的确是模友犯的错误,大疆你完全可以在论坛上正面回答,让大家引以为戒

楼主您好!

         夺回控制权的方法:1.开控(如果这个时候您的油门杆不在最低位,请拉到最低位再推回中位)
                                   2.切换一次3档开关(把开关切到姿态上)
如果楼主还有问题请加我QQ。加QQ是为了更有效的解决问题。

楼主:
今天升级了新固件三档开关选择失控保护,因为不用关控终于可以随时接管了。关控返航再接管不靠谱。

网友:
只能怪DJI说明书,写的比较不好直接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升级了新固件三档开关选择失控保护,因为不用关控终于可以随时接管了。关控返航再接管不靠谱。

这个办法好,有空去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升级了新固件三档开关选择失控保护,因为不用关控终于可以随时接管了。关控返航再接管不靠谱。

是不是把遥控器的三档开关设置成“GPS”-“姿态”-“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把遥控器的三档开关设置成“GPS”-“姿态”-“失控保护”?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谢谢!我也设置好了,还没实际操作过,改天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升级了新固件三档开关选择失控保护,因为不用关控终于可以随时接管了。关控返航再接管不靠谱。

我不想升级新固件,可以把三档开关设置成失控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想升级新固件,可以把三档开关设置成失控保护吗?

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