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架固定翼完工,雷电,等待试飞。

楼主(2013-05-08):
第一架冲浪者宣告报废,两个舵机扫齿,电机固定座断了,机身已经粘满了胶带,不高兴再修。

入了这架雷电。

目前苦练模拟器中,无风环境飞的还行,风大就不行了。

这次还没起飞,全身就黏满了胶带,进行加强,希望耐炸点。

网友:
这,估计会炸得比较惨。

网友:
小3A机啊,轻的好飞哦,粘满了胶带炸了跟没粘的没多大区别

网友:
冲浪者都飞不好,这台估计会更加惨烈,不过不管怎样,都装好了,就飞吧,这台机会严重头轻的,必须找东西压头

网友:
雷电?这不95元的小3A吗?楼主买多少钱?

网友:
雷电??咋像95白板机F3A

网友:
这机我玩过,说明书中提供的重心位置根本就不行,你量一下就就知道,那重心是在前缘往后的50%,我按此装配重心,结果一上天,头轻的要命,另外,起落架看似很粗,实际较软,没有钢性,几下就变形了,还有,尾轮设计也很蛋疼,你试下就知道,这里一句话说不清。

楼主:
似乎和模拟器里这个机差不多。
苦练中,不知道固定翼练习是什么顺序?

网友:
机头要加大一点的电机,以来配重,二来满足动力需求,推重比一般在1.5以上比较好控制

网友:
顶贴是必须的!!!

网友:
这个桨  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网友A:
另外,机尾翼的水平安定面也有问题,之前,重心位置重新调好后,能上天了,但是飞机还是会俯冲,经多方试验和观察,终于发现是尾翼的水平安定面斜向上(类似推升降舵),这不是我安装的问题,是设计上的问题,后来解决的方法是把升降舵稍微往上抬点(类似拉升降舵),最后才终于解决,现在飞机的状态才算是正常了。以上是一点个人的经验,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机尾翼的水平安定面也有问题,之前,重心位置重新调好后,能上天了,但是飞机还是会俯冲,经多方试验 ...

谢谢指点。再练几天模拟器再去飞。

网友:
好看的机不好飞啊!

网友B:
这桨不好飞,换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机尾翼的水平安定面也有问题,之前,重心位置重新调好后,能上天了,但是飞机还是会俯冲,经多方试验 ...

我也有和你一樣的問題,解決的方法和你一樣.

网友:
这个飞机很灵活,舵量越小越好,尤其是副翼,能有10度的偏角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桨不好飞,换桨!

为什么?我拿手里试了试,力量挺强的,1/3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拿手里试了试,力量挺强的,1/3油门

反扭太大,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