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升级v2后只有一种方式能解锁,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05-08):
今天把NAZA-M升级了v2,在室内试飞,起飞方式和v1有点区别,但是确实稳多了,周末准备去外面试试,但是有个问题,解锁
电机
只有双左下打杆才能启动,其它三种方式均无法启动电机,请问下是怎么回事,所有指示灯正常,升级前重新校准了电调行程,升级后,重新校准了
遥控器
,imu什么的都校准了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試試看 遙控器行程校準.. 或是把遙控器的行程加大

网友B:
我的天地飞9没问题

网友C:
把油门微调向下调一点试试。我的升级后,开始根本就不启动。后来把油门微调调了一点后,各个方向掰杆都行。

楼主:
如果对飞行没有影响的话,只有一种方式就一种吧,无所谓了,要是有影响,还请大神们,多多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