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论坛啊,电池单片过放怎么办?

楼主(2013-05-08):
飞机飞不见了,借用报警器找飞机
导致电池中间一片电压为0
用b6串充到了0.6,
请问应该怎么修复呢
万能充不能识别呢

网友A:
也想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知道怎么解决

再用b6镍氢模式强行冲,好像没什么效果

网友B:
电压降到了0V就算就回来这组电池也已经大伤了性能会大打折扣!真的想救的话也可以,找个充手机电池板的万能充对那片0V的电芯充一下电看看,如果可以充到锂电池的最低截止电压让充电器认的出来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降到了0V就算就回来这组电池也已经大伤了性能会大打折扣!真的想救的话也可以,找个充手机电池板的 ...

谢谢,搞好了,接3v恒流电源搞好了

网友:
本论谈有位大神,说不定他可以帮到你

网友:
先想办法充回识别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