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船用4S1P的磷酸铁锂A123用B6应该选择多大的电压啊?

楼主(2013-05-08):
(无正文)

网友A:
B6有选4S的选项.好像叫LIFE.不要用LIPO.好像应该是3.6X4吧

网友B:
LIFE 3.3V   串联几节电池就用几S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FE 3.3V   串联几节电池就用几S

我A123第一次充电是这样设置的,请问正确吗?

而且昨夜玩车进了草丛后撞树然后车就不跑了,我以为是没电。第一次给A123充电后装车上,先开控,后开车上开关,只听啪的一声电调冒出电光。把我吓的~~

再操控就只有方向没有动力了,是我电池充电不当烧了电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A123第一次充电是这样设置的,请问正确吗?

而且昨夜玩车进了草丛后撞树然后车就不跑了,我以为是没 ...

错啦!!有专门的li-fe的,你去看看说明书,具体怎么我忘了、
话说你的电池用的怎么样???

网友C:
提醒:
以上充电方式危险:
不知道你用的是18650,还是26650的铁锂电池,单节A123铁锂电池标称电压3.3V,放电下线2V,均充电压(充到停止)3.6V,如果是26650的动力电池(放电系数在20C以上的),通常的容量在2200mah,按C1倍放电率充电,平衡充充电电流应该为2.2A(当然小点,只是时间长点,没有影响,反而保电池),你以上的平衡充截图说明选择错误,首先要选择铁锂电池充电模式,其次要调整电池节数到4S,再次根据电池的容量,按1C规则设定充电电流。

网友:
4s的A123铁锂电池,标称电压为13.2V,充满时电压应为14.4V

网友:
用了锂聚摸式

网友:
是不对的,一定要改回专用选项LIFE!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有选4S的选项.好像叫LIFE.不要用LIPO.好像应该是3.6X4吧

那LIPO是做什么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险哪!

怎么了?

网友:
LIPO模式是给锂聚电池充电的,就是那种方块形的,A123的药用LIFE模式,不过A123耐操,用LIPO模式也充不坏

楼主(2013-06-09):
引用 网友C:
提醒:
以上充电方式危险:
不知道你用的是18650,还是26650的铁锂电池,单节A123铁锂电池标称电 ...

就是在这家买的,也不知道是18650,还是26650。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233093880

我到底应该用什么模式充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这家买的,也不知道是18650,还是26650。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233093 ...

这个不用拆开,18650是指一指电池的两端直径为18mm,长65mm,26650是指直径为26mm,长度为65mm的电池,用尺子量下就明白了,一般铁锂电池的标准电压是3.3V,充电截止电压是3.6V,放电下限电压是2-2.5V,不像锂聚合物电池金贵,过放没太大影响,不过,建议还是注意点,最好买个电池报警器,20-30元8S的(可向下兼容的),放电到2.5V就别玩了,进行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