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各位高手,双380电机的船怎么买遥控设备

楼主(2013-05-08):
我做的船是广西内河货船,长1M,宽25CM,双380
电机
,双舵,我该买什么样的电调,
舵机
,
电池
,枪控,求高手详细解答,附地址,谢谢

网友A:
2通道即可。。。 有刷不清楚 但是都是一个通道控制 舵也是 双舵其实是1个舵机带的

网友B:
双电机就买一个双电机的遥控船的遥控接收,不用舵,控制左右电机的通断就控制方向了。电池7.2V的各种大容量电池都行,要看船允许的体积和重量。

楼主:
我的船有舵,双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