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六轴坏一轴能正常降落?

楼主(2013-05-08):
不知道实际发生这种状况会是怎样一种情形,打算四轴升级六轴了。有知道的高人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

网友:
v2不是说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A:
把xa650升级x8比较适合,不知道新固件的v1八轴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xa650升级x8比较适合,不知道新固件的v1八轴效果怎么样

naza 好像硬件不支持吧,最多6轴

网友:
好像是能迫降。

网友:
射桨直接砸下来的飘过

网友:
一轴更比一轴强。空中万一坏一轴,四周没戏,六轴看技术,八轴保你能回来。

楼主:
naza v2特性 :断桨保护功能(六轴及以上的机型)
大多数情况下,当缺失某一动力输出时,由于升力不平衡,多旋翼会绕着失去动力的机臂保持平稳的姿态自旋。这一极具人性化的保护功能,在姿态或GPS模式下,即使丧失任一动力,飞机姿态依然可控,大大降低了炸机的风险。当多旋翼发生自旋时,六轴多旋翼的物理结构会导致尾舵控制失效,可慢慢降低油门实现平稳降落,也可使用航向或返航点锁定模式控制飞行器飞行方向,使飞行器回到安全降落点。

网友:
8轴亲眼见过,6轴未试过,不过想着应该行

网友:
好像只有WKM有此功能

网友:
V2也有了。 NAZA支持8轴。要占用两个云台口 F1F2

网友:
航向或返航点锁定模式控制飞行器飞行方向學習了

楼主:
http://www.dji-innovations.com/feature/wookong-m-features-cn/#a18
悟空有这个功能,现在naza也有了,换6轴了。

网友(2013-09-26):
看来V2还是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
还是看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