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铸铁用冰水泡再用热水泡会不会消去点应力啊?

楼主(2013-05-08):
  • 我知道这方法不适合,不然就不是有热处理的存在,只是不想找热处理,所以突发奇想问问各位效果如何……

网友:
温度太低,怕是没什么效果吧

网友:
逗闷子吧?

网友:
拿把铜锤子使劲乱敲,比你用冰*火(监控)九重天的方法经济,当然,前提是如果你有大把时间去敲

网友A:
可以用偏心轮振子固定到铸件上,开足马力振动吧,可以去应力

网友:
人工时效是用几百度的温度下进行的,自然时效要半年以上,开水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偏心轮振子固定到铸件上,开足马力振动吧,可以去应力

从北方铸,物流送到南方车震的效果应该比用水的好吧~~

网友:
我到是听说可以用火烧,现在木头到处都是,

网友:
你有地方条件。用煤炉烧

网友:
烧,喷丸,震动。整个放震动机上跳舞一天。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看不到效果。

网友:
才百八度。肯定是不行的,这都能去应力,某些使用温度稍高的设备,那还得了了,

网友:
只要功夫深
鐵杵磨成鏽花針
一天冷熱水各換一次
三年後比自然時效還強

网友:
冰*火(监控)九重天的办法啊?
不过冷水、热水的温度差不够劲吧?

网友:
闲着蛋疼啊

网友B:
热处理好象有深冷的工艺,液氮冷或是北方冬天扔外面的说法。
但去应力一般加热最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处理好象有深冷的工艺,液氮冷或是北方冬天扔外面的说法。
但去应力一般加热最方便

灰鑄鐵搞液氮深冷的作用非常有限
除非為了寫論文
才會花大錢去作這種無謂的動作
灰鑄鐵是波來鐵組織
深冷對波來鐵的基地分解成肥粒鐵及石墨的效果非常有限
必須要許多次的急熱加深冷(Uphill Quenching)
灰鑄鐵材質才會有少許的變化
但變化有限啦
因為只有局部區域會分解
對基地而言變化量甚少
算上加熱燃料費用及深冷液氮的錢計算起來是完全不經濟的

那麼再說說球墨鑄鐵吧
球鐵是沃斯田鐵組織
對深冷會有反應
溫度越低
硬度會變的越大,抗拉強度也會變大
因為沃斯田鐵會轉變成變靭鐵或麻田散鐵的因素
不過脆性一樣會變大
也就是延展性不見了
延性鑄鐵變成脆性鑄鐵了
所以一樣沒人作深冷處理
因為花高價接種鑄成的球鐵
一般都是為了他的延展性來的
變成脆性鑄鐵還不如直接作白鑄鐵來的省錢

所以鑄鐵一般只作高溫回火的動作來消除應力
很少用熱處理來改變其機械性質

网友:
可行。效果不显著。高人的回复多。学习了。

网友:
可以 不过时间要按十年算

网友:
用油,很多油能到400多度,放锅里用油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陆(监控)这边叫法是:奥氏体=austenite
马氏体=martensite
珠光体=pealite

谢谢翻译,要不还真看不懂校长在讲些什么

网友:
大家去百度看看铸铁的铁碳平衡图就知道了另这和球体毫无关系,,,,,,,,,,

网友:
去应力应该是一股缓慢的过程,人工加热去应力,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加热过程长缓慢,而且要整体同时均匀加热,局部加热不但不会有效果,而且效果会相反

网友:
而且热处理和时效去应力作用是不同的,热处理的主要目的是改变材料的晶相结构

网友D:
铸件退火有退火窑。600多度缓慢加温后。保温一段时间。降到100度以内才可开门取出。自然时效是露天存放风吹日晒最少12个月。时间短根本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铸件退火有退火窑。600多度缓慢加温后。保温一段时间。降到100度以内才可开门取出。自然时效是露天存放风吹 ...

对的,,我的是缓慢加惹到860度保持10小时然后慢慢的通过10个小时降到100度后--自然冷却开膛取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陆(监控)这边叫法是:奥氏体=austenite
马氏体=martensite
珠光体=pealite

肥粒鐵 Ferrite
麻田散鐵 Martensite
沃斯田鐵 Austenite
波來鐵 pearlite
糙斑鐵 Sorbite
雪明碳鐵 Cementite
變韌鐵 Bainite
吐粒散鐵 Troostite

台灣應該是譯音
不過翻譯的還不錯
看中文就能猜出晶相的大致形狀出來
我讀書時比較可憐一點
我們這一代都是直接用原文書的
翻譯本也有
但要另外花錢買
我把書錢都賭輸了
只能乖乖的讀原文書

网友:
只能告诉你四个字:异想天开

网友:
冷热水交替去除应力以年为单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