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用汽车12V电瓶充电能设到多少A

楼主(2013-05-08):
PL6用汽车12V电瓶充电能设到多少A

网友A:
看是什么电瓶了,一般10A-100A都可以放出来,瞬间200A。

网友B:
看电瓶压降了,电流大时电瓶压降很厉害……好久没试了,原来用A6充6S的话,好像直接用电瓶充一般没超过3A,发车后输入有14.xV,貌似可以最大电流搞

网友C:
依我個人使用經驗...(46a容量*2顆)
1.單顆最大電流可以開到26a,但...壓降很快...衝6s更慘,沒幾顆就低電壓警示了...
2.要衝6s,一定要串聯2顆電瓶才行!串聯後電壓設定到20a就可以夠用了。

网友D:
还是整个发电机吧,汽车电瓶没电就惨了,

网友E:
单电瓶效率低,双电瓶又考验体力,还是发电机好。要不做个A123的电池包,容量和重量有个平衡!

网友F:
一直没敢用车上电瓶

楼主:
车电瓶是60AH的。

网友G:
据说汽车电瓶不适合大电流长时间使用?我用过一个25AH的,电流充过25A。改天试试能不能上40A。

网友H:
60AH也经不住PL6胃口小心不够电启动车

网友I(2014-05-04):
怠速充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