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的柏通 12V供电 说明书上写5%的电压波动范围 用3S电需要接稳压么

楼主(2013-05-08):
如题

网友A:
理论上不需要,但实际上,加了稳压是有好处的。对了,你的3S电是独立供电还是与动力电接在一起?如果是共用动力电的话,直接接上去,图传画面会有很大的干扰。

网友:
单独3S不要
从动力电接要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不需要,但实际上,加了稳压是有好处的。对了,你的3S电是独立供电还是与动力电接在一起?如果是共用 ...

单独的一块3S电池 1300mah的

网友B:
没电了信号会不会减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电了信号会不会减弱?!

等图传没电了你的飞机先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图传没电了你的飞机先没电了

万一,有可能没电了呢。。。

网友:
哎,,又是一个不懂得问题。。。学习了。

网友:
最好还是加个降压模块,然后电源用大高于12.5的。这样能保证图传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