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xxas 船 原厂配置如何升级提速

楼主(2013-05-08):
如题, 原厂电调既然支持6S 的话 那原厂电机 的型号 KV值是多少, 高手告诉下呗, 本人想配个更好的电机 配原厂电调的6S 想提高下速度   。 谢谢了

网友:
好像是2200kv,,,那条船的转速很高的,,,之前听过6s的空转声

网友:
我一个朋友的升级方法是改双发了!五金换了。听他说双发在有浪的时候不偏航!

楼主:
谢谢楼上,不过能再具体点吗? 对了电调最高能抗住多大电压 ,好配对应的电机啊

网友:
那条船3800真的有点不值啊!

网友:
电机好像是凤凰1420型号的KV值好像是1800

网友:
好船就慎重一些,图快容易伤悲啊。

网友A:
不知道 TRX 会不会出个环氧纤维的 Platinum 版,哪怕玻纤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TRX 会不会出个环氧纤维的 Platinum 版,哪怕玻纤也行。

就算出了也价格不菲吧!

网友:
上大一点的桨试试

网友:
其实没必要在提速了!建议楼主升级五金件后,调整好操控性即可!各人认为很不错的船了。

网友:
呼唤鬼怪大师果断翻模,玻纤,碳纤任君采摘!

网友B(2014-05-24):
我也在考虑入这船

网友:
顺便问一句,这船 能上6S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考虑入这船

这船要3800呢!同样的价格都可以买条MONO2赛艇了!除非你是土豪只买贵的不买好了,喜欢花买赛艇的钱买一条加厚的ABS塑料玩具船,那就当我没说!

网友:
到手就玩,一体化动力系统设计,优点很多,但性价比确实低了点。

网友:
mono1 mono2 配置好的也要三千多.

这个船我觉得不错.土豪首选.

网友:
真的很喜欢这船,很规整,跑起来很稳。就是没有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