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S电池两个平衡头怎么充电啊?

楼主(2013-05-09):
每个平衡头是4S,有两个。B6提示连接错误,A6+保姆可以吗?

网友A:
你杯具了,果断买PL8啦

网友B:
额、、、、、、、、这个要改改才可一的哈、、有点儿麻烦额、、、要加俩线头出来了、、、买PL8吧、、、

网友C:
晕!8S电池晕死,电调也不少钱罗!

网友:
8S电池晕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这个要改改才可一的哈、、有点儿麻烦额、、、要加俩线头出来了、、、买PL8吧、、、

pl8能充两个4S头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8S电池晕死,电调也不少钱罗!

电调一般,飞腾80A高压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杯具了,果断买PL8啦

PL8怎么冲两个4S平衡头吗

网友:
B6的话只能一个一个充,分别充2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8能充两个4S头的么?

那个并联板可以给四块充吧、但是都PL8了为什么还要分两个4S给一块8S充嘞、、、你说B6充两个4S、8S接线应该是+1(+-)2(+-)3(+-)4(+-)5(+-)6(+-)7(+-)8(+-)—  吧、、、要分两次充就是1-4的 正负极加平衡头、5-8的正负极加平衡头、、、这是不会提示错误的吧、、、要直接连8S输出头肯定报错啊、、看您注册那么早、、、有点班门弄斧的感觉、、、说错了请斧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并联板可以给四块充吧、但是都PL8了为什么还要分两个4S给一块8S充嘞、、、你说B6充两个4S、8S接线应该 ...

不好意思,电池是我朋友的,我最多用过6S,8S第一次接触啊!按你的方法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