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380有刷电机选什么样的电调和电池

楼主(2013-05-09):
新人发帖求问,高手给点耐心解答,谢谢,本人做 了破船一条, 用双380有刷
电机
,两个螺旋桨要求左舷逆时针转动,右舷顺时针转动,两电机转数一致,我该买什么样电调,
电池
,
舵机
,谢谢

网友A:
淘宝搜吧,我建议还是用无刷,爽歪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吧,我建议还是用无刷,爽歪歪
同意

网友C:
买两个50A有刷电调,用一根Y线接到接收机,试一下,如果有较明显的偏航,就设置混控吧,混控搜下帖子,不细说了
PS:2年没冒泡了,水面空气真好啊

网友D:
我是新手,来学习了,看看就学到一些,顶楼主

网友E:
x宝上有一个电调给双电机用的

网友F:
有刷电调可以给两个电机并联使用,只要电流足够就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