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2版本升级后 失控保护怎么设置

楼主(2013-05-09):
求助 v2版本升级后 失控保护怎么设置   关控后指正 没有跳转到失控保护模式 是哪里设置错误了么   用的是天地飞9控

网友A:
你的问题在这里我有讲到过,有时间去看一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53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在这里我有讲到过,有时间去看一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 ...

您好,先感謝您的視頻教學,依照您的說明升級完成,一切都很正常,只是關控及一鍵返航尚未實際測試。我的搖控是JR 9動,接電腦可以看到關控後,我的會跳到失控保護模式,油門滑塊會跳到中立點,應該無問題。U通道我是分成三段,第一段GPS,第二段姿態,第三段失控保護,如果只是切換到第三段(失控保護),油門滑塊並不會跳到中立點,這樣是否可以正常一鍵返航?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在这里我有讲到过,有时间去看一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 ...

我的是关控看不到变成蓝色的失控保护,指针也不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关控看不到变成蓝色的失控保护,指针也不动

什么遥控器?
按你这句话我的理解是,你没在你的遥控器上设置好失控保护,

关于如何设置遥控器上的失控保护,你可以看这里,NAZA教学的第四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746

如果你的付他巴的控,看这里,WOOKONG的教学第一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66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遥控器?
按你这句话我的理解是,你没在你的遥控器上设置好失控保护,

可能是这样的,我的是飞天九2的控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这样的,我的是飞天九2的控谢谢指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746
第四课里,应该有教过天九设置失控保护的,
你从2分24秒开始看起

楼主:
谢谢 各位指导老师的帮助 现在已经设置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