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的问题

楼主(2013-05-09):
我接好天九遥控带的九通接收机,接上电,
电机
响三声接着报警声不断。是不是接收机报警?咋解决?说明书上找不到方法,请帮一下。

网友A:
不要出了问题就往控身上推

网友B:
油门反向了吧 或者没做油门行程校正

网友C:
看看油门有没有拉到底

网友D:
各种开关都打到关闭或最小

网友E:
步骤 先开控 一般设置了油门锁定等功能的 要先打到开通状态 要不控会响声提示 》 然后打回油门锁定状态,油门杆打到最底 》 然后电调接上电源
你那种情况电机响三声就报警 可能是 3通道接错了 检查电调的信号线是不是接在第3通道

楼主:
外出回到家,看到回答,十分感谢!继续折腾再报告。

楼主:
我折腾一个月了,判断是新买的控有问题。三通道ch3无信号输出,导致接电就报警。

网友F(2013-06-24):
应该是 油门微调高了吧

楼主:
问题解决,接收机插接口排序接反了。

网友G:
新买的客人导致这问题首先要确认报警声音是急促的还是慢的(1-1.5秒),慢的是电调没有收到接收机信号,重点检查插头是否反了,控是否有开机或没对好频。如果是急促那就是油门不在最低点。检查油门杆是否在最低或反向或微调不在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摇杆模式是否正确,右手油门的要选模式一、左手油门的是要选模式二。这些如果都正常就重新设置一下油门行程就可以了。

网友H:
线接错了,其中电机的一条线是固定接在电调上的一条线,其他两条则是可以选择你需要电机转动的方向
。多多观察电机,切记不要上桨测试,否则小心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