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狂闪黄灯??

楼主(2013-05-09):
NAZA M狂闪黄灯??跪求什么情况?

NND,升级固件以后,这会儿又是红黄交替闪啊!!!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围观~没玩过哪吒

网友:
指南针和GPS信号不好!

网友:
有gps狂闪黄灯的话看接收机和遥控器是否对频

网友A:
你好,  麻烦将你的QQ私信给我,需要了解一下你飞机的情况便于帮你解决。

网友:
有新的固件了?

网友:
GPS存在异常 请重新到室外校准GPS

网友B:
就算到室外也是狂闪很长时间才停止的,我开始以为升级不成功呢,等了几分钟吧,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到室外也是狂闪很长时间才停止的,我开始以为升级不成功呢,等了几分钟吧,就正常了

这叫预热,说明书上有,已经是V2不同于一代的到要改进,应该算是防呆吧

网友:
但第二次关机开机起飞就没闪那么长时间了

网友C:
怎么都不看说明书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都不看说明书的么

说明书连结没改...还是旧版的...请DJI工程师修改成新版说明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说明书连结没改...还是旧版的...请DJI工程师修改成新版说明书...

新版的在V2页面里面,其中包含对V1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版的在V2页面里面,其中包含对V1的说明

了解~~

网友(2014-03-12):
引用 网友A:
你好,  麻烦将你的QQ私信给我,需要了解一下你飞机的情况便于帮你解决。

351125068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