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mm厚的方管上加工个长孔,用什么工具容易啊。我没有铣床。

楼主(2013-05-09):
我把铣刀夹在台钻上。试了下。弄不了啊。长孔。孔粗10mm 长20mm

网友:
用钱最容易

网友:
得看尺寸啊!

网友:
世界上只怕还没有能加工U型孔的钻头啊  何况2MM厚度

网友A:
按照轮廓先用台钻打眼,眼打的越小,越细越好,眼连起来就是线,然后用电磨上钨钢旋转锉,磨出来,没有电磨那只有手锉锉了

网友:
5楼主意好,没有铣床就是这么干的,有角磨就用角磨将小孔切开连成一片,没有手挫慢慢挫吧。

楼主:
我得加工好几百个啊。看来只好找人加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轮廓先用台钻打眼,眼打的越小,越细越好,眼连起来就是线,然后用电磨上钨钢旋转锉,磨出来,没有电磨 ...

沒铣就这个方法

网友:
如果在一端 可以先用切割片切出 然后用焊机把缺口焊好

网友:
还是拿去冲孔吧!

网友:
20毫米也叫长孔?用10mm钻头打好紧挨着的两个孔,总长不就是20毫米了。然后用组锉修一下即可。也就10分钟搞定。

网友:
用电焊烧

网友:
很简单的东西,前后钻两个孔,然后用手Q钻拉拉就行了。

网友:
还是外协吧。 用铣床做成的件交活时好。
当然要是时间充分,更想健身

网友:
台钻板上装两块条铁,间隔近似方管的宽度。先批量打一孔,再换直刃(比较直的)铣刀(铰刀好像也行的)铣槽......沿槽手推到第二个位置(用一个限位块限定要的长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得加工好几百个啊。看来只好找人加工了

如果你是方孔的话,,

楼上诸位说的都不可行,要么效率低,要么是圆头孔。。

效率高的长方孔,,可以用T槽铣刀。。

找10个厚的T槽铣刀,刀盘宽一点的,,宽到工件碰到柄的时候,正好是20mm ,,不知你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

台钻夹上T槽铣刀,,下压至几乎碰到工作台,,,方管一头用脚踩在工作台上,,另一头用手扶着沿工作台像铣刀靠近。。一压就是一个长方孔。。

这样,可以非常高效率的加工出你需要的孔,,注意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方孔的话,,

楼上诸位说的都不可行,要么效率低,要么是圆头孔。。

这样说来直接用卧铣上三面刃不就行了

网友:
画好线,直接用电磨头装上合金磨头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说来直接用卧铣上三面刃不就行了

楼主没有铣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方孔的话,,

楼上诸位说的都不可行,要么效率低,要么是圆头孔。。

用脚踩太危险了吧?!
你想把人家脚骨打断啊

鹌鹑仔净出馊主意!哈哈哈

最好弄个什么工装的
方便快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脚踩太危险了吧?!
你想把人家脚骨打断啊

2mm铁皮没啥力气的。。。

当然,搞个快装夹具也行,,不过麻烦。。

网友:
量大还是外面加工吧,一两个么自己搞一下,钻头加锉刀,简单。

网友:
用钻床夹10MM铣刀,每隔2mm钻一下,5下钻成,但是前提是台钻不能太旷。

网友:
电火花最快最方便

网友:
用小孔的钻一下 在扩孔至要求直径 然后把锉刀安装到曲线锯上 使劲锉 O(∩_∩)O 方法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方孔的话,,

楼上诸位说的都不可行,要么效率低,要么是圆头孔。。

2MM厚度,不卡刀就怪了,这种刀卡刀危险极了。要么铣床立铣刀,要么平行砂轮磨,不然就电火花氧割等离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方孔的话,,

楼上诸位说的都不可行,要么效率低,要么是圆头孔。。

不妥不妥,你这个方法太危险,不用的好

网友:
锉刀 切割机

网友:
孔中心精度有要求吗

网友:
10mm X20mm 的长孔,简单做法是:用卡尺划出长孔中心位置以及长孔两头中心位置,用小钻头,如4mm钻头,用手Q钻钻出3只底孔,再用6mm再钻一次3只孔,换10mm钻两头孔,用挫刀手工修整,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呵呵,要是你细心的话,这样做出来的孔也是很美观的哦。

网友:
电磨,角磨,5楼,6楼。

楼主(2013-10-11):
谢谢兄弟们帮助!

网友:
一切割机就搞定了,换上个一公分厚三公分直径的砂轮往下一压一个洞

网友:
角磨机上切割片加一把园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