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高级校准和基础校准,说明书上我怎么找不到

楼主(2013-05-09):
什么是高级校准和基础校准,说明书上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
我昨晚刚整过,班门弄斧一下下:在这里下载驱动以及软件:http://www.dji-innovations.com/t ... %e6%95%99%e7%a8%8b/

按照提示安装后,连接飞行器,在工具菜单里面!!不知道对否,弄斧了

网友A:
  你在调参软件中可以进行两种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调参软件中可以进行两种校准。

技术:有一点不是很清楚,就是高级校准和基础校准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调参时,系统会有各类提示。照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