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好赢 20A 刷不进BLHeli 求帮助

楼主(2013-05-09):
不知道是不是电调是假的(好赢20A 那种)

网友A:
好歹说详细点,你怎么刷的,刷不进去是什么情况?在哪一布卡住的?

楼主:
链接示意图为了避免弄错,专门用万用表量了一下 GND点和电调负极。证明他们是连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说详细点,你怎么刷的,刷不进去是什么情况?在哪一布卡住的?

接上触点后电调会自动重启。
flash 的时候就弹出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上触点后电调会自动重启。
flash 的时候就弹出这个

用的是哪个软件?电调和nanoi板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哪个软件?电调和nanoi板是怎么连接的?

和mini 这样连的 !  软件   BLHeli-Setup10201

编程器刷了这个。也提示成功了。

刷电调的时候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mini 这样连的 !  软件   BLHeli-Setup10201

选上面的m328p_16_multi8v10试试。

网友:
不行的试试我帖子里面的工具。
帖子地址: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3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上面的m328p_16_multi8v10试试。

这个我之前也是过,一样的反馈。刚又试了一遍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之前也是过,一样的反馈。刚又试了一遍还是不行!

好像可以了,刷这个要  连d12 d11 刷成功了。十分感谢。

网友B:
额,弱弱地问一句,好盈程序的XXD电调能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弱弱地问一句,好盈程序的XXD电调能刷不?

下个BLHeli   对照一下

网友:
感谢大大分享,
持续关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弱弱地问一句,好盈程序的XXD电调能刷不?

打开看芯片,SiLabs的芯片就可以。

网友:
学习一下,一直想刷但是没时间呀!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