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450轴传,尾传动杆上的轴承安装位置?

楼主(2013-05-09):
轴承不能安装到正中心,轴承是往机身边装还是往尾夹一面装?距离是多少???

网友A:
说明书上说的是中点偏前1厘米左右,个人感觉没什么差别,我现在是装3个轴承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说的是中点偏前1厘米左右,个人感觉没什么差别,我现在是装3个轴承在里面

哈哈!我的就是,今天打开一看不知道咋尾轴传杆,后面震得还能碰了尾杆壁!所以怀疑軸的位置!
装三个轴承,震动情况不错吧??

网友:
个人多次实验   靠近机身1/3处是震动最小的

网友:
应该是靠近机身,安装位置从一边算的话,不要是等分,如1/2、1/3、1/4,这些位置容易共振

网友B:
两头各距离尾管两端10公分 两个轴承放里面。。。传动稳定  无噪声, 尾轴不会在尾管里面乱摆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头各距离尾管两端10公分 两个轴承放里面。。。传动稳定  无噪声, 尾轴不会在尾管里面乱摆动。

又来考数学啊,。10公分=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来考数学啊,。10公分=MM

10cm    也就是   100mm

网友:
自己多试试呗~我觉得多安装几个不错~

网友:
多装几个轴承好得多,不然那根传动杆就像一个搅拌机一样在尾管里面搅动

网友:
多了也有缺点,炸鸡了要取出来会很蛋疼

网友D:
中间靠前1厘米,一个轴承足已。这个轴承记得用个进口的轴承。高转速,保证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头各距离尾管两端10公分 两个轴承放里面。。。传动稳定  无噪声, 尾轴不会在尾管里面乱摆动。

我现在就采取这个方法,震动极小!不错!!

网友:
我装了两个,只要避开二分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采取这个方法,震动极小!不错!!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靠前1厘米,一个轴承足已。这个轴承记得用个进口的轴承。高转速,保证顺滑。

学习中间是指尾管的中间吧?靠前指的是靠近主旋翼那一头,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