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神求救,因为手贱的后果!!!!!

楼主(2013-05-09):
前两天刚把富斯9刷 ER9X完后用companion9x这个软件设置后就没有显示了,设置完后屏闪了一下就没有了。。。。。。。。。。郁闷啊

网友A:
围观~没弄过不懂

网友B:
没弄过不懂

网友C:
在刷一遍呗,实在不行用eepe试试!companion9x是兼容很多版本固件的,er9x你就直接用eepe简单点!

楼主:
刷了N多次了,昨晚上搞到1点多都不行,EEPE也刷了N多次就是不行

楼主:
开机后出“alert
throttle not idle
reset throttle press any key to skip”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摇杆没校准,或者开机时候,油门没有在最低位。警告可以自己关掉

网友E:
表示正在学习中

网友F:
刷机需谨慎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明白了,就觉得奇怪了用电脑设置模式后会没有显示出来,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