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凤凰120HV电机输出端跟原厂带的4mm香蕉插如何焊接?谢谢~

楼主(2013-05-09):
如题,感觉凤凰120HV电调连接电机端的10AWG的硅胶线,对套机里面带的4mm香蕉头来说有点太粗了,根本塞不进去?搞不懂是如何焊接的,还请高手指点,呵呵~

网友A:
可以适当修掉一点边上多余的,修成锥子型线头吃满锡再焊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适当修掉一点边上多余的,修成锥子型线头吃满锡再焊进去

版大,这么搞会不会空中着火啊~

网友:
这么粗是有道理的,电流这么大~又是冷接点,不粗会发热

网友:
都用120A电调了,还是换更粗的插头安全些吧!

网友:
我用的都是彩虹6MM的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