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尝鲜!感受一下同步模式2.4A的平衡电流的效果

楼主(2013-05-09):
最近一直下雨没法玩模型了,正好闲的没事就拿充电器玩玩!Icharger 4010 duo充电器到手也有一段时间了!平时都是用异步模式来充电从来没用过同步模式!心血来潮想感受一下同步模型下2.4A的平衡电流到底比异步模式充电能快多少!
关于如何调同步模式我这就不讲解了我之前发的帖子里讲的很清楚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1635
注:这次比较测试用的是一组3S 4200MAH的训练电,在充电电流都是5A的情况下分别用异步和同步模式进行充电!

要使用同步模式的话,必须要用转接线!输出线可以用原配的两根输出线改红线黑线和黑线并联在一起,至于并联平衡线我是买现成的平衡线太细了没这水平焊

先来个异步模式的对照测试,从3.82充到4.2V共用时42分12秒充入了2347MAH!

接下来是同步模式,用时32分55秒充入了2181MAH!这里要说明一下我是先异步模式充满后在放电到3.85V后用异步模式充电的,因此充入的容量少了100多MAH充电时间也比异步模式短了一点!
总结:我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对照测试,因为两次测试初始电压不同导致最后的充电时间会有所误差!但这个测试也能看出在电流里相同的情况下2.4A的平衡电流的确可以加快平衡速度缩短充电时间!可能有人要失望了2.4A的平衡电流也没快多少嘛!因为这次测试只是用了一块4200MAH的电池,如果用了并充板6块电池一起充电的话我想凭借2.4A的平衡电流那充电时间会比异步模式相比大幅的缩短(在相同电流的情况下)!、
我这次测试也就是心血来潮罢了,平时不会用同步模式来充电的,还是异步双路充电效率来的高!我只是想感受一下2.4A的平衡电流罢了
还有个原因现在找不到可以耐70A电流的并充板

网友A:
口水~~那你的B6出不出啊?给我个秒价

网友B:
没明白你说的同步异步什么意思

网友:
越不平衡的电池,提高的越多。
反之,越平衡的电池,基本没提高。

网友C:
双路搞了又来搞同步 多此一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路搞了又来搞同步 多此一举么

我都说了尝尝鲜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你说的同步异步什么意思

同步模式和异步模式是说明书里的叫法,通俗点异步模式就是两路模式,就相当于两台DU立的充电器可以各充各的!同步嘛就是把两个充电器并联一起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你说的同步异步什么意思

同步模式和异步模式是说明书的叫法!说的简单点同步就是两台充电器一起并联工作,异步模式就是两台充电器分开工作,各充各的!

网友:
好家伙  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口水~~那你的B6出不出啊?给我个秒价

我有一套B6,全新的,用不超过5次,刚买一个月,包电源,150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套B6,全新的,用不超过5次,刚买一个月,包电源,150要吗?

小贵~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贵~便宜点

你说多少能行?

网友B:
俩充电器一起充。。。。。真有钱 俩4010,五千块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俩充电器一起充。。。。。真有钱 俩4010,五千块钱了吧

为啥是两台4010?就算是两台4010也就4200多吧!

网友E:
4010的平衡原理是什么啊??有的充电器是串充加平衡,原始是输出线充电,平衡头给电压到的单体放电。
4010是不是也这样?????充电电流1A以下的小电池能不能直接用平衡头充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10的平衡原理是什么啊??有的充电器是串充加平衡,原始是输出线充电,平衡头给电压到的单体放电。
4010 ...

4010是串充加平衡的模式,不过平衡方式和一般的串充加平衡的充电器有所不同。一般的串充充电器是先把一片电芯压到截止电压在放电平衡,一般先到截止电压的电芯都是内阻比较小电容易充的进的电池,然后是内阻较大不太容易充进电的电芯,这样的充电方式平衡很慢!4010的方式有所不同它是优先先充内阻大的电芯充到截止解压后在平衡,那时候要平衡的只是内阻小的电芯的,平衡速度会加快充进的电量也会比较足!4010不能只接平衡线充电,那就不是串充充电器了!那就是并充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4010是串充加平衡的模式,不过平衡方式和一般的串充加平衡的充电器有所不同。一般的串充充电器是先把一片 ...

那为什么不能单独接平衡头,用1A充电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4010是串充加平衡的模式,不过平衡方式和一般的串充加平衡的充电器有所不同。一般的串充充电器是先把一片 ...

听起来有点玄乎?你确信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为什么不能单独接平衡头,用1A充电呢?

POWERLAB的有这个功能,从功能完备性上看,更胜一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起来有点玄乎?你确信是这样的吗?

你自己不是也有4010吗?是不是这样你自己不清楚吗?充电时4010可以实时的看每片电芯的内阻,内阻大的那片电芯后面的那个像手机信号一样显示平衡大小的指示灯一般都是满格的,等那片电阻大的电芯优先到了截止电压后,后面平衡的速度就会加快!你自己充电的时候不看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自己不是也有4010吗?是不是这样你自己不清楚吗?充电时4010可以实时的看每片电芯的内阻,内阻大的那片 ...

4010是串充加平衡的模式,不过平衡方式和一般的串充加平衡的充电器有所不同。一般的串充充电器是先把一片电芯压到截止电压在放电平衡,一般先到截止电压的电芯都是内阻比较小电容易充的进的电池,然后是内阻较大不太容易充进电的电芯,这样的充电方式平衡很慢!
→内阻小的相对容易充进电没错,但是充电时它先到截止电压吗?充电器不能改变电池的特性吧?
4010的方式有所不同它是优先先充内阻大的电芯充到截止解压后在平衡,那时候要平衡的只是内阻小的电芯的,平衡速度会加快充进的电量也会比较足!4010不能只接平衡线充电,那就不是串充充电器了!那就是并充了!
→串充+平衡模式,内阻大的CELL电压上升更快,也更快到达截止电压,也先会被平衡,4010也不例外,这是电池本身决定的。这样的模式,导致平衡速度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平衡电流和平衡介入时机(比较微妙)。关于阁下的说法,一是提出来的依据不合常理,二是这个依据推不出你说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10是串充加平衡的模式,不过平衡方式和一般的串充加平衡的充电器有所不同。一般的串充充电器是先把一片 ...

“串充+平衡模式,内阻大的CELL电压上升更快,也更快到达截止电压,也先会被平衡,4010也不例外,这是电池本身决定的。这样的模式,导致平衡速度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平衡电流和平衡介入时机(比较微妙)。关于阁下的说法,一是提出来的依据不合常理,二是这个依据推不出你说的结论。”
一般内阻大的电芯是升压快!但是电压也掉的快!一般的充电器内阻大电压是会先到截止电压,但是到后期平衡的时候平衡电流不会优先“照顾”这些电芯导致内阻小的电芯反倒先平衡好了内阻大的电芯还没平衡完导致平衡速度慢!关于你所说的平衡介入时机,你自己有4010自己清楚4010是在充电初期就开始对内阻大的电芯平衡电流是优先“照顾”的!
“POWERLAB的有这个功能,从功能完备性上看,更胜一筹。”
我发现你好“矫情”既然这么不喜欢是手上的充电器感觉不值没有PL8好那你还用它干嘛呢?自找烦恼吗?开个帖子和人家去换PL8好了!我想论坛里想换的人大有人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串充+平衡模式,内阻大的CELL电压上升更快,也更快到达截止电压,也先会被平衡,4010也不例外,这是电 ...

如果你是真的懂的话,还是希望你说的更清楚,更有逻辑性,虽然说得很多,但是没看到什么有益的,既然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就要以别人受教为目标。另外,从你的言语发现一个特点:①你喜欢的东西别人说它的缺点你就不高兴;②你喜欢的东西,别人说它的对手产品的优点你又不高兴。我买这个充电器是综合考虑的,综合来看觉得比PL8好,所以不会像你说那样去交换什么的。就某些功能而言自然各有长短,如果这个事实你都接受不了,那才是真的矫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是真的懂的话,还是希望你说的更清楚,更有逻辑性,虽然说得很多,但是没看到什么有益的,既然分享 ...

“如果你是真的懂的话,还是希望你说的更清楚,更有逻辑性,虽然说得很多,但是没看到什么有益的,既然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就要以别人受教为目标。另外,从你的言语发现一个特点:①你喜欢的东西别人说它的缺点你就不高兴;②你喜欢的东西,别人说它的对手产品的优点你又不高兴。我买这个充电器是综合考虑的,综合来看觉得比PL8好,所以不会像你说那样去交换什么的。就某些功能而言自然各有长短,如果这个事实你都接受不了,那才是真的矫情了。”
我不是厂家,不是这充电器的设计人员只是普通的一个模友罢了!当然没你这个业内的“技术员”懂得多!但我说的都是我的经验之谈!“虽然说得很多,但是没看到什么有益的”关于4010的充电平衡方式和别的串充加平衡的充电器有什么不同我讲的还不够清楚?还是你自己理解能力有问题?
我也发现你的特点:一方面在叫手上的充电器设置不方便,无常提供了配置文件又不敢用,要自己研究:一方面说手上的充电器功能没有别人的好,却不和别人换自己认为更好的充电器,马上改口说“功能而言自然各有长短”:
关于你所说的“你喜欢的东西别人说它的缺点你就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的吧!你买了辆自己喜欢车被人说的一文不值没谁心里会高兴的吧!难道你是例外?但是我可不是全盘肯定的,对于4010的外观设计我也不满意!
“我买这个充电器是综合考虑的,综合来看觉得比PL8好”是吗?但我从你的回帖和言语中看不出来嘛!你的言语让人的感觉是4010是个“国产货”那就绝对没PL8这个“进口货”好!一开始批4010的做工没PL8好后来有了PL8的拆机图后就转向痛批4010的焊工没PL8好!然后又来说因为4010没有PL8那可以直接用平衡线充电的功能得出了“POWERLAB的有这个功能,从功能完备性上看,更胜一筹。”的结论。
你说话总是前后矛盾,生性多疑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是真的懂的话,还是希望你说的更清楚,更有逻辑性,虽然说得很多,但是没看到什么有益的,既然 ...

还是说得很多,尽扯其他话题进来,你就不能就事论事吗?我的看法是,真正懂才说,不懂或半懂不懂就别说算了。再给你一次机会,想清楚再说明你在17楼的观点,如果还是扯无聊的话题,讨论到此结束。对别人的异议你是接受不了,即使不是异议,只是希望你说得更清楚你都不耐烦,你能提高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是真的懂的话,还是希望你说的更清楚,更有逻辑性,虽然说得很多,但是没看到什么有益的,既然 ...

“我买这个充电器是综合考虑的,综合来看觉得比PL8好”是吗?但我从你的回帖和言语中看不出来嘛!你的言语让人的感觉是4010是个“国产货”那就绝对没PL8这个“进口货”好!一开始批4010的做工没PL8好后来有了PL8的拆机图后就转向痛批4010的焊工没PL8好!然后又来说因为4010没有PL8那可以直接用平衡线充电的功能得出了“POWERLAB的有这个功能,从功能完备性上看,更胜一筹。”的结论。
你说话总是前后矛盾,生性多疑让人摸不着头脑

→真奇怪,我没说过的硬要算到我头上,能把我那个贴贴出来吗?虽然我不想扯到其他话题,但是对于你这样的强加行为还是需要澄清一下,免得误导别人我是你说矫情那种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说得很多,尽扯其他话题进来,你就不能就事论事吗?我的看法是,真正懂才说,不懂或半懂不懂就别说算 ...

“还是说得很多,尽扯其他话题进来,你就不能就事论事吗?我的看法是,真正懂才说,不懂或半懂不懂就别说算了。再给你一次机会,想清楚再说明你在17楼的观点,如果还是扯无聊的话题,讨论到此结束。对别人的异议你是接受不了,即使不是异议,只是希望你说得更清楚你都不耐烦,你能提高一下吗?”
你每次都是喜欢让人家做反复劳动呢?这里是论坛!是大家学习讨论的地方!你认为“关于阁下的说法,一是提出来的依据不合常理,二是这个依据推不出你说的结论。”
你认为我说的不对!那你说一下4010的充电平衡模式和一般的串充+平衡的充电器有什么不同?
你是则么回答的?
“串充+平衡模式,内阻大的CELL电压上升更快,也更快到达截止电压,也先会被平衡,4010也不例外,这是电池本身决定的。这样的模式,导致平衡速度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平衡电流和平衡介入时机(比较微妙)。”一般的串充+平衡的充充电器充电方式和4010是一样的?你确定?我想论坛里用上4010的朋友们之前也一定用过不少充电器了!你问问他们充电方式真的一样?

网友G:
又吵起来了,太乐呵了。

没必要,用的多,才是最好的。

网友:
我自知没有资格教人,所以没有你那么勇敢,在自己没有完全搞懂的情况下就教育别人。但是对于阁下的观点提出异议(虽然让你接受很困难),也不行吗?很遗憾,鉴于再三提醒你也没能让你回到正题,这边姑且再重复一下:
4010是串充加平衡的模式,不过平衡方式和一般的串充加平衡的充电器有所不同。一般的串充充电器是先把一片电芯压到截止电压在放电平衡,一般先到截止电压的电芯都是内阻比较小电容易充的进的电池, 然后是内阻较大不太容易充进电的电芯,这样的充电方式平衡很慢!

→①内阻小的电池电压上升对电流相对不敏感,可以看作特性更硬,何来先到截止电压的理由呢?②内阻较小的cell容易充进电没错,但原因是整个充电过程中CC的时间占比相对较大使然,跟先到截止电压没有半点关系,实际上先到截止电压的那些CELL CC时间占比相对较小,更不容易充进电。

4010的方式有所不同它是优先先充内阻大的电芯充到截止解压后在平衡,那时候要平衡的只是内阻小的电芯的,
→①串充怎么实现优先充内阻大的电芯?②内阻大的电芯到达截止电压后充电完毕了吗?如果没完需要继续充的话,需要平衡吗?按照上面说法“要平衡的只是内阻小的电芯”,是否可以理解为内阻大的,已经到了截止电压的就不需要平衡了?

平衡速度会加快充进的电量也会比较足!

→可以理解这个是你陈述上面理由之后下的结论吗?如果是的话就符合本人之前说的: 一是提出来的依据不合常理,二是这个依据推不出你说的结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又吵起来了,太乐呵了。

没必要,用的多,才是最好的。

不可否认,楼主是个热心肠的人,只是稍欠严谨。

网友:
这个充电器真漂亮,价格也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可否认,楼主是个热心肠的人,只是稍欠严谨。

我之前就说了我只是一般的模友不是像你这样的业内“技术人员”!我说的只是我自己使用得出的经验之谈把那些业内“技术人员”在才懂得东西讲的通俗易懂点罢了!你非要用你那业内标注来衡量我说话那我也无话可说!对了你绕了半天最后的结论是大致同意我的观点就是说的不够严谨!那就奇怪了你则么有前后矛盾了呢?
“串充+平衡模式,内阻大的CELL电压上升更快,也更快到达截止电压,也先会被平衡,4010也不例外,这是电池本身决定的。这样的模式,导致平衡速度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平衡电流和平衡介入时机(比较微妙)。”你之前的观点是4010的充电平衡方式和一般的串充+平衡模式充电器是一样的啊?

网友E:
真是搞不懂,串充的同时给其中某片电池单独加大电流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就说了我只是一般的模友不是像你这样的业内“技术人员”!我说的只是我自己使用得出的经验之谈把那 ...

首先,这边并没有认同你的观点,这不要再次强加到我头上了。详细可以看看这边在30楼的回复,如果想继续讨论就请正面回答疑问。不存在前后矛盾的说法。其次,“你之前的观点是4010的充电平衡方式和一般的串充+平衡模式充电器是一样的啊?”这句话的依据是什么?请明示。我说4010也不例外是指内阻大的先达到截止电压,请再看清楚。

窃以为,讨论时知识很重要,但是也深知思路清晰,逻辑性强的重要性。澄清一下,我不是这种产品的业内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是搞不懂,串充的同时给其中某片电池单独加大电流么??

有这种疑问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是搞不懂,串充的同时给其中某片电池单独加大电流么??

现在很多串充的充电器都是串充+平衡的模式,也就是说大电流是进过电池输出线,这个平衡电流就是进过平衡线的!说的再白一点,平衡电流走的是平衡线,大电流过的是电池的输出线,两种电流走的路线不一样罢了!你所说的单独加大电流也就是充电器自动给内阻大的电芯特别“照顾”加大了一点平衡电流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这边并没有认同你的观点,这不要再次强加到我头上了。详细可以看看这边在30楼的回复,如果想继续讨 ...

你那30楼用的都是疑问句没有把你自己的观点,表明清楚!我也做一回伸手党!你把你的观点重新整理一下在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很多串充的充电器都是串充+平衡的模式,也就是说大电流是进过电池输出线,这个平衡电流就是进过平衡线 ...

看来你认识有点偏差,问简单点免得你看不懂:平衡电流是充电还是放电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那30楼用的都是疑问句没有把你自己的观点,表明清楚!我也做一回伸手党!你把你的观点重新整理一下在说 ...

30楼问号都写得很清楚了,一个问号一个回答就这么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楼问号都写得很清楚了,一个问号一个回答就这么难吗?

不好意思我的理解能力没有你这位业内人士好!望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很多串充的充电器都是串充+平衡的模式,也就是说大电流是进过电池输出线,这个平衡电流就是进过平衡线 ...

那么说从功能上来讲,串充和平衡头充是同时进行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小电流是可以实现用平衡头单独充电的了?只是没有开放这个功能?

网友:
蛋糕一块

网友:
与大家共享测试结果,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H:
4010duo平衡时,MIYO观察到,对内阻高的单体有不一样的处理,情况是属实的。不过技术层面上说的不清不楚,所 ...

4010duo还是串充+放电平衡啊??
只是算法不同?和介入时间不同??

网友(2014-05-04):
冲到4.222了没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