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是云台控制的革命,不是么?

楼主(2013-05-09):
坛子里不少搞技术的,鄙人粗陋,钦佩之至,

第一次看到无刷云台,没明白,以为恶搞;

二次看到无刷云台,已是测试飞行,细细看过,顿感——原来如此,  “高,实在是高”

过去的云台控制之所以难搞,原因在于没有抓住要点,舵机云台的刚性连接,控制总是跟在扰动后边,永远无法超越,

所以,无刷云台可以说是令我等“拨云见日”啊,可惜此等好东西——“我怎么没想到?!”;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感?

继续努力吧

网友:
正解啊。。。无刷云台由电机直接驱动,省去了传动的中间环节,使DIY起来简单很多,而且虚位极小,避免多余的扰动。

网友:
无刷云台也是分三六九等的,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就行了,千元内的狗无刷云台我爽我开心

网友:
高  实在是高

网友A:
什么时候出专用电机转子磁钢间距到1mm内~才是无刷云台的春天,现在~一坎一坎的电机,还不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出专用电机转子磁钢间距到1mm内~才是无刷云台的春天,现在~一坎一坎的电机,还不算

通电后就一点不卡啦。。。畅顺之极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电后就一点不卡啦。。。畅顺之极啊

真滴吗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真滴顺畅偶就入坑

网友:
无刷 云台 也有 带减速的 给位不要喷我 成品真的有 还是3轴的
所以 个人觉得 无刷最牛逼的在于 他有 云台的 姿态传感器  形成了闭环控制 这才是 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滴吗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真滴顺畅偶就入坑

不通电的请况下,一坷一坷的,通电后,电机自运转,真的很滑……这几天爽玩中……呵呵。

网友C:
LZ多介绍下调试经验吧,顶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多介绍下调试经验吧,顶你了!

客气了,共同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真滴吗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真滴顺畅偶就入坑

普通无刷不通电转起来也是一卡一卡的,工作的时候有感觉卡么

道理一样的
不通电,只有磁钢的磁场,所以觉得卡顿,这个跟间隙大小无关
通电后,定子产生交变磁场,与转子磁钢磁场发生作用,推动转子工作
间隙小的好处是,效率高,不足是容易受异物进入导致卡、磨,以致损坏,还有就是对装配工艺要求高多了
不是不能做,说白了除了技术,主要还是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无刷不通电转起来也是一卡一卡的,工作的时候有感觉卡么

道理一样的

谢了~给推荐个好用便宜的成品嘛连控制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真滴吗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真滴顺畅偶就入坑

我刚入了坑,很爽!通电后,电机好像被一种神奇的力量和大地同步了,哈哈!完全不会一坎一坎,异常平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刚入了坑,很爽!通电后,电机好像被一种神奇的力量和大地同步了,哈哈!完全不会一坎一坎,异常平滑

等你出

网友(2013-06-21):
这名字起和的有点离偏题!无刷是电机的子系统,电机又是云台的子系统,是不是也太夸张?

网友:
这个简约的结构,值得借鉴

网友F:
问个弱智的问题,普通云台能改无刷的吗?都需要哪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个弱智的问题,普通云台能改无刷的吗?都需要哪些东西?

要看看你是哪样的普通云台啊,发个图片交流下吧

网友(2014-02-25):
原来如此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等你出
你好坏哦!!!!!!!!!!

网友H:
有预见,不愧玩模多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