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雕刻机配件基本齐了开始造机!!!

楼主(2013-05-09):
X轴20方轨,设计行程约560,Y轴导轨也是20的黑色的,设计行程400左右,,目前丝杆还没找到合适的呀,Z轴丝杆1205行程65左右,导轨没找到合适的

电控部分买了三菱J2S系列的200W3套,目前基本接线都差不多清楚。

网友:
帮顶
只有二轴导轨

网友A:
z只有行程用65会不会小了点

网友B:
大机哦,结构图上个解馋啊

网友:
哈哈,又有直播看了,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机哦,结构图上个解馋啊

   不会画3D图,上个平面图将就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z只有行程用65会不会小了点

还好,基本是雕刻为主,65够用,Z轴导轨还没搞到,导轨预留行程是120左右,丝杆行程不够以后再换。

网友C:
你z轴要用1205的丝杆啊,我的thk rsr12vm导轨是低安装的。可能不适合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z轴要用1205的丝杆啊,我的thk rsr12vm导轨是低安装的。可能不适合你用。

嗯,合适的话可以把滑块上加垫块嘛

网友A:
看你的图纸像似方管焊接

网友:
恩,顶个,武汉的,我也打算钢管焊接,最实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图纸像似方管焊接

对,就是方管焊接,请大师搞,我自己搞不好,所以进度快不了

网友:
等待更新!

网友:
大作啊,快点传

楼主:
今天去刚才市场买了两根3米长的60方钢,壁厚4mm,师傅这两天有点忙,忙完就帮我焊接!
预计一天焊好!

网友:
楼主,你和我都是中毒过深之人,我定做了6060的雕刻机,200W安川伺服,3.2千瓦主轴。全线轨。。。

楼主(2013-06-11):
继续更新,机架停工了,这两天把电控箱搞好了。

这是刚买回的箱子 400*500的,厚1毫米铁板,还不错。摆起来看看究竟怎么装(这是我习惯性搞法)

安装线槽,固定驱动器,变频什么的,最后来接线焊接头。

中间过程省略。。。。。。一万字。。

话说这个编码器接线焊接头很是头疼,放到最后一步搞的,居然一次接好了,呵呵

下面是全部搞好的样子。

网友:
楼主也是追求完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