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山航拍遭遇强气流(贴出iOSD数据)

楼主(2013-05-09):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强气流,感觉后怕。            发了视频后有些朋友说不是气流原因所以把iOSD数据贴出来,大家看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

FLY089.part01.rar (290 KB, 下载次数: 37) FLY089.part02.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2) FLY089.part03.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8) FLY089.part04.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4) FLY089.part05.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1) FLY089.part06.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2) FLY089.part07.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4) FLY089.part08.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2) FLY089.part09.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2) FLY089.part10.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0) FLY089.part11.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1) FLY089.part12.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5) FLY089.part13.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2) FLY089.part14.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2) FLY089.part15.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4) FLY089.part16.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1) FLY089.part17.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3) FLY089.part18.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1) FLY089.part19.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0) FLY089.part20.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1) FLY089.part21.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4) FLY089.part22.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0) FLY089.part23.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2) FLY089.part24.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2) FLY089.part25.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0) FLY089.part26.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4) FLY089.part27.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2) FLY089.part28.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0) FLY089.part29.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0) FLY089.part30.rar (290 KB, 下载次数: 15)

后来仔细看了视频,感觉不应该是气流造成的,如果是气流造成的,云台不应该倾斜。我把所有iOSD数据都贴出来了,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输入数据在25楼,姿态数据在26楼。

网友A:
气流我看好的很,分明是丢星.这种地方,两面大山,就只能姿态模式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流我看好的很,分明是丢星.这种地方,两面大山,就只能姿态模式飞

我从不用GPS模式,就算是开阔地都不用,因为GPS模式没有姿态模式飞起流畅

网友:
能回来就不错了,天气原因是其一,最好也检查飞机。

网友:
感觉不光是气流原因

网友:
命真大这视频看的真让人揪心啊

网友B:
地磁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磁变化!

地磁变化有可能。斜着向下时S800都飞成固定翼的感觉了。

网友C:
s800飞的?z15好像没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s800飞的?z15好像没起作用

我也奇怪Z15当时为什么没起作用,不知道是不是真是地磁原因

网友:
看着有种手心冒汗的感觉

网友D:
Z15绝对起作用了。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跑出秒速25.8米,
这不是气流关系,能救回来就谢天谢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Z15绝对起作用了。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跑出秒速25.8米,
这不是气流关系,能救回来就谢天谢地了~

你这么一说,我现在飞有点提心掉胆的了。

网友E:
密切关注进一步核实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我说说我的遭遇,我在类似山岭公路边的地方起飞后出现过 无法定高的情况,就是我的飞机完全无法定高,不是突然上窜就是突然下坠。。。。离开那个地方就好了。我当时初步怀疑是气流影响的问题。

但你这个简直满场乱跑就不清楚了。。

网友:
晃那几下好危险,尤其下面还是一条河,能回来真心人品爆发了

网友F:
一直的往山上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的往山上撞

ADO小威。ADOQuery呵呵,我常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密切关注进一步核实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我说说我的遭遇,我在类似山岭公路边的地方起飞后出现过 无法定高 ...

撞山那几下是飞机自己过去的,每次我拉回来一松手它就自动向山飞去,自旋是我操作的,当时我看监视飞感觉控制不住了就抬头看飞机,又没分清方向就自旋了360看脚架,结果还是没看清,又埋头看监视。最后还是通过看监视把飞机操控住了。

网友:
什么配置,感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