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和暴力,电机与桨的搭配讨论

楼主(2013-05-09):
个人理解:玩航拍的用低KV电机配大奖,这样稳定性高;玩暴力的用高KV电机配尺寸稍小的浆,以提高灵活性,不知这种理解理论上是否正确?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桨大是功效高 拉力大   但桨越大 貌似越不抗风
稳定性和机架结构和飞控调的pid有关吧  比如6轴比4轴稳 轴距大的比轴距小的稳  高kv小桨可能响应速度会快点吧  调好pid应该也稳   只是费电  拉力小

网友B:
只要电机和桨配平好~大小浆一样无振动,所以配平才是关键;
我的理解是FPV以稳定、省电和续航时间为主,暴力以机动性为主,以这个来计划更合理些,涉及到的不只是动力,还有翼型、动量、舵量等等~不是光考虑动力就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大是功效高 拉力大   但桨越大 貌似越不抗风
稳定性和机架结构和飞控调的pid有关吧  比如6轴比 ...

正解,我的比较就是建立在相同机架、PID已经调稳的前提下,是否小桨比大桨的灵活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机和桨配平好~大小浆一样无振动,所以配平才是关键;
我的理解是FPV以稳定、省电和续航时间为主,暴 ...

您的意思是同一套设备可以在不同的调参下实现不同的玩法?

网友:
个人理解小桨,高KV电机,只要不是负载过重的情况下,的确是反应比大桨低KV的机体反应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桨大是功效高 拉力大   但桨越大 貌似越不抗风
稳定性和机架结构和飞控调的pid有关吧  比如6轴比 ...

因为抗风和桨的加速性的原因。。小桨怎么都比大桨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抗风和桨的加速性的原因。。小桨怎么都比大桨稳~

说是这么说.我觉得还是和电机的功率有关.
比如说我用的3608kv380 1447碳桨.4s电的情况下.微风很好飞.稍微大点就要飘了.换成6s电搭配1260.抗风很好.定点鸡鸡可以斜着抗风.

换成5010 6s电 1447碳桨.感觉抗风能力和3608用6s电加1260桨时候还要好.

以上均是同样的配置只换电机飞的时候测试的.

网友E:
我的感觉是:只要动力富余量足够,航拍和暴力木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说是这么说.我觉得还是和电机的功率有关.
比如说我用的3608kv380 1447碳桨.4s电的情况下.微风很好飞.稍微 ...

是啊。桨大了,如果电机也够大,照样加速性好。但是同样电机,换小一号桨,必然稳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啊。桨大了,如果电机也够大,照样加速性好。但是同样电机,换小一号桨,必然稳一些~

同一型号的电机桨小点是比较抗风.但并不代表没有前提的情况下说桨越小就越抗风.这不科学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一型号的电机桨小点是比较抗风.但并不代表没有前提的情况下说桨越小就越抗风.这不科学嘛.哈哈.

桨太小了也飞不起来了,呵呵,大小都是相对而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桨大了,如果电机也够大,照样加速性好。但是同样电机,换小一号桨,必然稳一些~

看来动力多留些余量是有必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感觉是:只要动力富余量足够,航拍和暴力木有什么区别

高富帅玩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动力多留些余量是有必要的了?

不是留余量哦。。留了可能会费电。。因为电机重。。合适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感觉是:只要动力富余量足够,航拍和暴力木有什么区别

不对不对。。。动力足到能暴力的情况下。。续航不行。。航拍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