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分析下造成旋翼头这样晃动的原因

楼主(2013-05-09):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U0MDkwNTE2==.html
这样上了大桨机身晃动严重,起飞金鱼尾

网友A:
主轴弯了

楼主:
忘记说了,主轴没问题.,..
拆了旋翼头推油门,直的,没有虚位

网友B:
主轴没弯 换中联·

楼主:
这是新的飞越250FL总成啊...
我中奖了?

网友C:
轴承呢,你把主轴顶住,看看是不是旋翼头就不晃动了,

网友D:
主轴。横轴是否弯了,,中联可能变形

楼主:
主轴是新的,轴承也是新的,旋翼头不谈了,全新拆封的
拆了旋翼头主轴肉眼看不出晃动和虚位
怀疑是旋翼头中联有公差家里还有飞越的新主轴,回去一并换了瞧瞧